F550 naza lite使用那个图穿和云台,相机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5-02-20):
F550 naza lite使用那个图穿和云台,相机请高手指点!  F550 naza lite使用那个图穿和云台,相机请高手指点!有链接地址最好!

网友A:
即然问图传和云台,发个乐迪9出来干什么,这个控直接差评

网友:
没见过的控·····
图传烂大街了
狗扑3 就好

网友B:
你这配置穿云太危险!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这配置穿云太危险!

楼主哪里有说要传云?还没有见过多轴能穿云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主哪里有说要传云?还没有见过多轴能穿云的。。

额…看错了。多轴穿云还是很多的。只是不太赞成。

网友D:
楼主的图片基本是重复的。这种机架就不要配好的图传了,楼主还是换个配置再配图传吧,这套练习用还是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额…看错了。多轴穿云还是很多的。只是不太赞成。

哪种配置能穿云?有帖子我看看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图片基本是重复的。这种机架就不要配好的图传了,楼主还是换个配置再配图传吧,这套练习用还是不错的 ...

给个好点的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即然问图传和云台,发个乐迪9出来干什么,这个控直接差评

新手练习

网友E:
我的大疆550全套 挂了狗三和图传明显动力不足现在准备换E800动力。还是先升级下现有的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的大疆550全套 挂了狗三和图传明显动力不足现在准备换E800动力。还是先升级下现有的吧

e800压根装不进去吧。

网友G:
LZ箱子给个链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LZ箱子给个链接吧

查看宝贝:大疆 DJI F450 F550风火轮/四轴铝箱 模型箱子 飞行器设备 保护箱 http://tb.cn/XuHnMHy

网友:
引用 楼主:
查看宝贝:大疆 DJI F450 F550风火轮/四轴铝箱 模型箱子 飞行器设备 保护箱 http://tb.cn/XuHnMHy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是啥机子

网友E:
引用 网友F:
e800压根装不进去吧。

连机架一起升级的 唯独我的飞控没换。用的lite 750的轴距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连机架一起升级的 唯独我的飞控没换。用的lite 750的轴距

升级了机架就不叫550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升级了机架就不叫550了。。。。

我没说我的是550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