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宝上的5000左右的cnc可以加工些什么材料?

楼主(2015-02-20):
什么5000元左右的三轴,能加工些什么材料,铝合金能加工多厚,打孔,镂空。碳纤维板,玻纤这些呢?加工效果怎么样,是否有毛边,孔不光滑等,还有就是精度能达到什么程度?

网友:
你说那个是雕刻机吧  精度和价钱是成正比的   看你问这些问题 你可以看看数控论坛啥的  就是好机器 程序编不好一样不光滑

楼主:
身边没有老师,好难啊

网友A:
给你个参考吧,我8400元买的全45号钢板机,整机重量190KG,直线导轨、滚珠丝杠、1.5KW水冷主轴,标称精度小于0.03mm,但是实际打表测量:用手稍微用点力掰主轴电机可以人为的造成0.15mm的误差,没敢再使劲掰怕弄坏了。。。
至于你说的这个5000元的雕刻机,我坚信这价格肯定也只能买个铝合金的或者角铁机,干活也只能干点轻货了,干铝合金比蚂蚁啃大象还难,呵呵!~

实际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个参考吧,8400元买的45号钢板机,直线导轨、滚珠丝杠、1.5KW水冷主轴、整机重量190KG,标称精度小于0. ...

一下两台,你应该有使用经验吧,这两天在tb是看了些,有款铸铁的,四轴 9000+不过看着简陋,另一款40301.5kw看似精致但也要8000+还不知道是不是四轴,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下两台,你应该有使用经验吧,这两天在tb是看了些,有款铸铁的,四轴 9000+不过看着简陋,另一款 ...

就一台,因为快捷支付限制一次最高只能5000,所以分两次付款了,4200是不可能买到全钢机的!~

网友B:
我靠 0.15 真是有点大了 主轴的问题吗 是不是模具主轴会好些

机架精度怎么样

网友:
师傅带徒弟,一代一

网友:
上个3500元全钢雕刻机,雕钢实验视频,下刀0.25

网友:
自己做除了主轴4千差不多。

网友C:
刀好高速主轴都能加工得很光滑的,高速主轴都是少吃快跑,厚点的材料就多跑几圈,加工铝用铝专用刀,光滑没毛刺,倒角就更漂亮了,虽说很多机器静止手搬主轴有弹性,但加工时受力没有手搬的大,加工还是有精度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给你个参考吧,我8400元买的全45号钢板机,整机重量190KG,直线导轨、滚珠丝杠、1.5KW水冷主轴,标称精度小 ...

你把你的两侧龙门底部和底板的结合处用角铁固定一下应该会好很多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给你个参考吧,我8400元买的全45号钢板机,整机重量190KG,直线导轨、滚珠丝杠、1.5KW水冷主轴,标称精度小 ...

请教,您买的是哪家的雕刻机?加工钢  或不锈钢 具体感觉怎么样??精度 ?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刀好高速主轴都能加工得很光滑的,高速主轴都是少吃快跑,厚点的材料就多跑几圈,加工铝用铝专用刀,光滑没 ...

加工铝合金(铣切,加工些精度不高的零件),1.5kw的主轴够了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我靠 0.15 真是有点大了 主轴的问题吗 是不是模具主轴会好些

机架精度怎么样

一个轴只有两个滑块的机子适合轻载,不耐扳机头的,一个轴4个滑块的又不便宜了,看似至少了2滑块,实际机身成本完全不一样。不知道一轴一个超大滑块咋样

网友:
用手一掰就有0.15mm的偏移,这机器只适合做儿童玩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个轴只有两个滑块的机子适合轻载,不耐扳机头的,一个轴4个滑块的又不便宜了,看似至少了2滑块,实际机 ...

对,有一家温州产的机子,z.x轴号称用的是两个加长滑块,不知道能不能等效于四个滑块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工铝合金(铣切,加工些精度不高的零件),1.5kw的主轴够了吗?

高速小进刀够用了,铝要专用刀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把你的两侧龙门底部和底板的结合处用角铁固定一下应该会好很多

我觉得这个间隙应该是来自方轨!~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教,您买的是哪家的雕刻机?加工钢  或不锈钢 具体感觉怎么样??精度 ?速度?

牛顿的机子,钢和不锈钢肯定就是蚂蚁啃大象了,这机器也就只能玩玩了,3W内就别考虑什么精度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