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AV雪天穿越

楼主(2015-02-21):
视频本来很高清,60帧/秒,上了优酷就成了这个寒酸画质

网友:
这场地赞一个,可以放开飞了。
最后降落在车引擎盖上,

网友:
技术了得

网友A:
技术不错啊。我空有一架华科尔350,还不敢这么飞行哦,不晓得哪天也能像楼主一样操控——梦想啊。

网友:
厉害啊,差点撞树上了

网友B:
技术不错,不过降落引擎盖上绝对是目视降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技术不错,不过降落引擎盖上绝对是目视降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技术不错啊。我空有一架华科尔350,还不敢这么飞行哦,不晓得哪天也能像楼主一样操控——梦想啊。

350不耐摔,所以放不开,我的都摔了无数回了,擦擦土继续飞

网友:
这场地可以暴力飞行!!

网友:
LZ降落技术杠杠的!

网友:
牛逼的场地,牛逼的MIDI 音乐

网友C:
冰天雪地的,我在南方今天室外穿短袖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冰天雪地的,我在南方今天室外穿短袖

北国、南国现在是两个世界,两种风景,不过还是羡慕南国,真舒适,请教大神个问题,怎样能够提高CC3D的方向上的感度?我横滚和俯仰的感度还可以,方向上速度很快的时候就容易偏离,并且转方向很慢,大神赐教!

网友C:
引用 楼主:
北国、南国现在是两个世界,两种风景,不过还是羡慕南国,真舒适,请教大神个问题,怎样能够提高CC3D的方 ...

CC3D我接触不多,主要是因为能买到的版本都没有气压计,定高方面肯定没更高级的飞控好,另一个原因,是因为小机器桨的转速太高,受电调线性限制,所以很难做出很细致的动作,你说的情况在450以下轴距的小飞机都比较普遍。高kv小桨姿态 调整的时候,电机转速变化范围比低kv大桨的配置要大,这对电机电调要求就高,所以飞机越小越难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CC3D我接触不多,主要是因为能买到的版本都没有气压计,定高方面肯定没更高级的飞控好,另一个原因,是因 ...

有道理,学习了!谢谢

网友D:
楼主在N次方楼下河边飞吧,我也经常在那里,不错的飞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在N次方楼下河边飞吧,我也经常在那里,不错的飞场呢。

你是哪位?咱们应该见过吧,樊哥认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哪位?咱们应该见过吧,樊哥认识吧?

8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