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h4 拍摄视频,如何设置速度?

楼主(2015-02-21):
gh4+s900高速飞行(10~15m/s),采用1080p 60fps,速度1/250,播放有跳动,请问是否速度应该设置1/100,请航拍高手指点

网友:
跳动是啥意思

网友:
相机拍摄视频 快门速度最好设置在50 或者100  太高了画面会跳的

网友A:
快门速度要根据周围环境光来调节  并不是固定的数值

网友:
降快门,机身减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快门速度要根据周围环境光来调节  并不是固定的数值

拍视频快门速度一般定50-100是对的。环境光线应该用光圈和ISO来调节。如果亮度实在是太高的话只能加装ND镜来减光。快门太快的话视频会不流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