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宇的G3云台,怎么样才能给固定翼用?

楼主(2015-02-21):
想这样摆放。
试过软件里面,没的调,似乎剩下调陀螺仪一种方法了吗?

网友A:
云台直接这样就可以··,不用调吧。然后再设置狗录像画面倒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云台直接这样就可以··,不用调吧。然后再设置狗录像画面倒置

如不调整其他东西,这样摆放,镜头向后

网友:
飞宇的说明书说得很清楚你要上这来问。。。

网友B:
问飞宇客服  他们有适合固定翼用的升级程序  我这没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飞宇客服  他们有适合固定翼用的升级程序  我这没找到

看我另外一个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