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不给力咋办,自己改造

楼主(2015-02-21):
550L装机过程中遇到的唯一困难就是电池和电调插头的焊接。第一次搞这么大的家伙,手头上没有热风枪,平时用的小电烙铁不给力,大过年的没地方置办设备,咋办?
20W+25W=45W,理论上够用了。不能讲究就只能将就了,效果还不错

网友A:
焊这种插头,必须60w以上的烙铁!买个黄花907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这种插头,必须60w以上的烙铁!买个黄花907吧!

原来有个热风枪,很厉害的,坏了,打扫卫生刚扔了。这俩小烙铁可是费老鼻子劲了。过了年得置办设备了

网友B:
我用25W烙铁焊8AWG无压力。

网友:
设备还是必要的,哈哈。

网友:
先顶起再学习。
希望楼主能上详细的舵机、马达、电调、陀螺仪、接收机等电子设备的插线过程
本人新手,准备入机,刚好学习

网友:
我25w的焊起来无压力,其实只要把烟盒里面的那一层锡箔纸套在电烙铁上面就行了,这样就容易很多

网友:
焊接这种头,一个防风打火机搞定。

网友:
没听说过用热风枪焊插头的. .. . .

网友C:
用热风抢怎么焊插头啊,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有个热风枪,很厉害的,坏了,打扫卫生刚扔了。这俩小烙铁可是费老鼻子劲了。过了年得置办设备了

热风枪我买了一个,1000度不敢用啊,怕把我的手化为焦炭了,求教怎么用

网友:
70W白光烙铁吧 很爽

网友:
对啊,热风枪难道一边焊一边吹吗?大家用的小烙铁质量怎么样,使用时注意什么,我用坏了第二个了,大过年的没处买。。。唉

网友:
大烙铁!必须的

网友:
35w内热可以

网友D:
我都是用煤气炉,用尖嘴钳夹着,热了(注意温度不能太高)把焊锡丝放里面融化,接着把线插进去。

网友:
非常好的想法,创意。

焊铁还是要备个好用的,考虑一下牛肉白光+高热容的头子吧(头子用二手就行),一百元不到,调温恒温。谁用谁知道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用热风抢怎么焊插头啊,学习一下

热风枪只能用来收缩热缩管。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我用25W烙铁焊8AWG无压力。

能焊住~~但是根本焊不穿~~~只能往上糊锡而已

网友:
楼主创意无限啊

网友G:
当初你就不应该买20w的烙铁~~40w起步 60w常备。 80w舒服。有个焊台就完美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原来有个热风枪,很厉害的,坏了,打扫卫生刚扔了。这俩小烙铁可是费老鼻子劲了。过了年得置办设备了

天籁哥动手能力强啊👍

网友:
焊锡好就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F:
能焊住~~但是根本焊不穿~~~只能往上糊锡而已

那是焊的方法不对。。。
线先上锡,焊透。 然后焊接头,等锡完全融化然后把线插进去。
这个时候不能撤烙铁,烙铁一直贴在外露的电线上。一直等到手抓的那节硅胶线烫的抓不住了,就焊好了。
100W和25W就是3秒和15秒焊接时间的问题。

网友I:
一把牛肉白光搞定~200~450度可调T头XT60头200度就好,通电10秒多就可以干活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是焊的方法不对。。。
线先上锡,焊透。 然后焊接头,等锡完全融化然后把线插进去。
这个时候不能 ...

很多时候就是因为要放很久~~~好滴地方就化掉了·~~~快速的一点焊的完美还不导热融化其他地方

网友J:
希贵的电装,就别省着几个银子了。买个可调焊台组,一步到位,孔子曰:工欲善其事。。。。。。。

网友:
60W电烙铁足够。

网友:
老田的动作可真够快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B:
那是焊的方法不对。。。
线先上锡,焊透。 然后焊接头,等锡完全融化然后把线插进去。
这个时候不能 ...

学习了!请问线先上锡 焊透 这个也是用烙铁多烙一会线热的抓不住就行么?

网友:
自己刚开始 焊这种头子时技术不行 买了100W的 大烙铁才搞定 现在 用60W的烙铁就能 焊好了

网友:
我都是白光!以前一把渣渣烙铁让我把焊功练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学习了!请问线先上锡 焊透 这个也是用烙铁多烙一会线热的抓不住就行么?

这个眼镜能看见就不用了。
热传导是有时间的,其实没热的时候已经焊好了。但是线插在接头里没法判断才用烫手这个笨办法。

网友L:
楼主啊,就在我发这条帖子的几分钟前,调机的时候亚拓550L原装舵机烧了,您保重!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热风抢怎么焊插头啊,学习一下

这种不带塑料的铜头是可以的。夹在台钳上,热风枪装细喷嘴,加热铜头,融灌焊锡,融线头,插上冷却,OK。以前干过

楼主:
引用 网友G:
当初你就不应该买20w的烙铁~~40w起步 60w常备。 80w舒服。有个焊台就完美了

小烙铁是焊电路板用的,好多年了,温度也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一把牛肉白光搞定~200~450度可调T头XT60头200度就好,通电10秒多就可以干活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啊,就在我发这条帖子的几分钟前,调机的时候亚拓550L原装舵机烧了,您保重!

怎么会烧了呢?什么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天籁哥动手能力强啊👍

我这纯粹是瞎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是焊的方法不对。。。
线先上锡,焊透。 然后焊接头,等锡完全融化然后把线插进去。
这个时候不能 ...

我这双烙铁温度不行,必须时间长,把铜头彻底烫热才行,否则一插线立刻就凉。我灌满锡以后足搅合了1分钟,线用钳子夹着插的,太烫

楼主:
引用 网友J:
希贵的电装,就别省着几个银子了。买个可调焊台组,一步到位,孔子曰:工欲善其事。。。。。。。

是啊,以前都是450的小电池,小电烙铁就能应付,这大家伙还真不行

网友:
这也可以!顶一下!!!

网友M:
引用 网友E:
热风枪只能用来收缩热缩管。

那用电吹风机是不是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M:
那用电吹风机是不是也可以?

电吹风温度不够,差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一把牛肉白光搞定~200~450度可调T头XT60头200度就好,通电10秒多就可以干活

素的不给力,都开始上荤的了,都有牛肉白光了。

网友N:
你用这么大的插头?我550才用XT60啊,这是准备上700 啊

楼主:
引用 网友N:
你用这么大的插头?我550才用XT60啊,这是准备上700 啊

XT60拔不动,这种XT150比较顺滑。买了把调温的电烙铁,110W,80-480度可调,这回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都是用煤气炉,用尖嘴钳夹着,热了(注意温度不能太高)把焊锡丝放里面融化,接着把线插进去。

学习了,我明天试试

网友N:
引用 楼主:
XT60拔不动,这种XT150比较顺滑。买了把调温的电烙铁,110W,80-480度可调,这回行了

xt60最大12号线,正常60w电烙铁没问题,60w焊接香蕉头到10号线吧,xt60不好插多半是焊的时候焊化了外壳。

网友:
就买我的那个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xt60最大12号线,正常60w电烙铁没问题,60w焊接香蕉头到10号线吧,xt60不好插多半是焊的时候焊化了外壳。 ...

没焊之前就特紧,也可能是插头紧,我也不敢夹,万一松了接触不良就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