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鸟个问题?谢谢……

楼主(2015-02-21):
入了个天8X的控,手上有个闲置的迷你DSM2接收。想做个小小鸡鸡玩,不知道天8X能不能装个DSM2的高频头啊?如可以请推荐一款…在此谢过

网友:
我用的也是天8X,同问

网友A:
橙子dsm2高频头,Futaba直插的,有ppm信号就行。

网友:
还有几款外置的教练口连接的,你可以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橙子dsm2高频头,Futaba直插的,有ppm信号就行。

谢谢!我找找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找找看

去Hobbyking上找橙子的,其它的可以看看淘宝,还有一款兼容dms2跟华科尔的高频头,忘名字了,你找找试试。

网友:
这个不清楚 楼下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