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器出问题,差点炸鸡。。

楼主(2015-02-21):
昨天去飞75毒蛇,在地面测试的时候好好的,滑跑后,感觉飞机拉不起来,拉起来后不怎么听使唤。最后降落,复飞2次终于暴力降落下来,前起落架直接摔断,其他并无大碍,。。到地面以为是75毒蛇两个平尾舵机出了问题,换了舵机测试,还是一样,应该是遥控器坏了。。。

总的来说,运气还是不错的,平尾都失效了,居然没有炸鸡。。

新的一年祝大家有个好运气,多挣钱、少炸鸡啊。。。

楼主:
请大家注意 舵机和遥控器上面的第二通道。。。

网友A:
有的遥控器是有这个延迟功能的

网友:
是电位器坏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的遥控器是有这个延迟功能的

大哥,我恢复了出厂设置,然后一样还是有延迟。。。

网友B:
个人感觉,是不是你的行程设小了

网友:
我的xg8油门出现过这种情况,反厂啥都没动给我邮回来了,打电话给技术说摇杆插线松了,如果你的控摇杆也是插线的就看看吧

网友:
这个像是开了延迟功能啦,,要不就是电位器接触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感觉,是不是你的行程设小了

我恢复了出厂设置,然后重新对频,一样的出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
延迟可以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