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T8FG怎样设置一个开关来控制点火器

楼主(2015-02-21):
韩国TINY BOOSTER自动点火器,据说是AUTO BOOSTER的升级版,接线已经正确,可以手动按钮点火,请教下怎样在T8FG上设置一个开关控制,研究了半天控的说明书没搞懂。比如点火器用第五通道控制,应该到FUNCTION菜单里面设置哪一项?

网友A:
如果选择5通道作为开关通道。。后边可以设置一个开关。。。在舵机监控界面看。。扳动开关5通道是否-100 +100 2段变化。。
如果不变化。。就具体在5通道的设置里。。
比如5通道是尾舵感度或定速感度设置。。就把开关关时设置为0。。。开关开时设置为100感度。。。这样遥控就能辨认到开关的区别。。说白了就是设置开关的开与关的区别开。。。2个数值来对应开与关。
言语上说不太明白。。手边没有T8FG。。只能凭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选择5通道作为开关通道。。后边可以设置一个开关。。。在舵机监控界面看。。扳动开关5通道是否-100 +10 ...

谢谢指点,但是我发现我被奸商骗了,这个点火器只有正负两根线,没有信号线,貌似不能实现遥控控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但是我发现我被奸商骗了,这个点火器只有正负两根线,没有信号线,貌似不能实现遥控控制

我有 用AUTO BOOSTER。。1个插口是2线出来接火头的。。1个插口是3线。。正负和信号。。接个接收通道用来供电火头和控制开关
你买的升级版的 没用过 不清楚。。。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但是我发现我被奸商骗了,这个点火器只有正负两根线,没有信号线,貌似不能实现遥控控制

淘宝看了一下 你买的这个。。
貌似是 不能遥控控制点火开关的。。
类似于亚拓的2合1。。。通过面板上的按钮来点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