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推油门,电机停转,就像刹车了一样。

楼主(2015-02-21):
最近也遇到一个问题:

快速推油门,电机停转,就像刹车了一样。

慢速推油门,没事,运转正常;

电机进角调到最大,启动力度也调到最大,刹车尝试了无刹车和中高刹车都没有改善。

用的双天2830  KV980电机,9*5折叠桨,3s 2200电池,好赢40A电调和30A电调都尝试过,无解。。。。。。。。。。。。。。。。。

应该是电机问题,但是没找到具体原因,还是一个新电机。

求解?

网友:
电调问题

网友A:
恢复原厂设置,还不行就是废了。

楼主:
电调用30A和40A的都试过,故障依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恢复原厂设置,还不行就是废了。

请教如何恢复电机的出厂设置?

网友:
电调问题,不是公就是婆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接头接触不良呢?我有一次因为T插接触不良导致突然断电又重新上电。

网友:
我遇到过这个问题 猛推停转.慢推正常.当年的电调还在服役...怎么 好的 忘了..反正当时的电机也用了一段时间 电调依旧在用 都没有问题.

网友:
低电压保护设置了没有.是不是电池老化导致猛推油门电压下降太快?

网友:
我也猜是电池问题,我的XXD2217用4S电也是同样的问题,好电池就没有问题

网友:
放电根不上。。。。。。。

网友:
电流过大保护了

楼主:
今天买了一个新的XXD2212电机测试,其他设备不变,只是换了电机,一切正常,应该是电机的问题了。

只是不知道是啥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如何恢复电机的出厂设置?

电调

网友:
小厂子的电调用的芯片比较差计算速度慢,所以你以很大的加速度变速的时候换向时间就很容易丢失导致卡转。尤其不要信那些可以调‘高中低’进角的电调,那个就是因为程序烂所以才设计出来的破釜沉舟的方案。程序好的话统一低近角最好了,效率最高

网友B:
baidu 以下:电机缺相 堵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baidu 以下:电机缺相 堵转

网友:
你把电机线和电调线直接焊一起,问题可能就解决了,信不信由你

网友:
不兼容,堵转了。换个中特威的电调试试。   好盈和中特威两个是国内最好的品牌了。好盈不行的中特威应该可以。

网友:
为什么不用双天的呢?电机是双天的呀

网友C(2015-03-23):
我也遇到过,后来发现电机绕组引出线那里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