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下电源总线规格的问题

楼主(2015-02-21):
装了个四轴,用的3515电机,单个最大电流22A,之前X8使用12#硅胶线,过年了新装飞机,因为12#硅胶线不够了,所以只能用14#硅胶线做总线,不是很放心,所以上来问问,14#硅胶线用于四轴,起飞重量3300克,是否安全

网友A:
14一般可以耐受50A左右的电流
举例:2200 25c的电池基本都是14号线

另,如果电流过大,也肯定是焊点比硅胶线先出问题,当然我没有试验过
      不过毕竟焊锡融化的温度,硅胶绝缘皮都不会有事情,担心线肯定是多余的啦
再另,你的电调自己的电源线多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4一般可以耐受50A左右的电流
举例:2200 25c的电池基本都是14号线

电调电源是16#硅胶线,乐天40A的

网友:
我的六轴2216,都换10#线了,原来是14#的两根并联,大油门发热厉害,线损太大,现在电池和总线都换10#线以后油门响应比之前要快,或许是心理作用,不过大油门下来线一点都不热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调电源是16#硅胶线,乐天40A的

还是拿数字说话

电调是40A的,但实际电机最大就22A,所以可以参考20A电调的电源线,乐天20A用的是18#线,导体截面约0.8平

14#是大约2.1平,也就是三根18#线差一点,所以如果把四个电机全部逼到极限,14#可能略微偏细了些

但是要注意,电机全油门基本是用不上的,若是用的dji的飞控那就根本没机会全油门

楼主3515电机猜测是疯狂的电机?

如果是的话,那悬停电流单电机才4A,即使推力相比悬停翻倍,以自由落体的速度上升,那也就10A,相信很少有人会这么暴力地爬升

所以结论是,放心大胆地用14#线吧,用更粗的线只能白白增加重量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拿数字说话

电调是40A的,但实际电机最大就22A,所以可以参考20A电调的电源线,乐天20A用的是18# ...

分析很对!刚才没事,我在电机空载情况下,全油门测试了,电源线一点温度没有,当然啦,空载电流很小我知道,随后会上桨悬停测试,我也刚算了下,按我现在的起飞重量完全在14#硅胶线负载内了。谢谢兄弟!

楼主:
刚做的四轴,哈哈,帅气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分析很对!刚才没事,我在电机空载情况下,全油门测试了,电源线一点温度没有,当然啦,空载电流很小我知 ...

疯狂电机怎么样,看价格很便宜,挺想入几个玩玩的
原来是零度控啊,是不是也限制了爬升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疯狂电机怎么样,看价格很便宜,挺想入几个玩玩的
原来是零度控啊,是不是也限制了爬升速度?

没有限制,现在已经开放了,疯狂电机还可以吧,至少我买的几批都还不错,只是做工太粗糙了点,哎,便宜么,将就用用啦

网友B:
14#线放心用,新做的折叠准异性漂亮啊,管子多粗的,机架重量多少。用3515比4110效率能高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14#线放心用,新做的折叠准异性漂亮啊,管子多粗的,机架重量多少。用3515比4110效率能高点吗?

他们两个效率差不多的,我之前手头有4110时对比过,管子是25的了,机架重量不知道了,反正带飞宇2轴狗台加狗,然后带6S6200毫安的电池全部重量是3270克。昨晚加工好连夜组装的,刚刚把灯光搞好,等年后WIFI到了后调试试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