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 NAZA V2出故障了

楼主(2015-02-21):
DJI NAZA V2出故障了,之前用一直正常,前几天在小区公园里飞,在地面是OSD显示7星,GPS模式起飞,升空之后LED灯就红绿交替的亮,OSD显示模式自动变成了ATT(姿态模式)降落后又正常显示GPS模式。LED灯也正常闪绿灯了,感觉就是GPS没用了。               昨天换了个地方飞,问题没之前那么严重了,但是四轴没用最早的时候那么稳,GPS搜星很慢,最高的时候也才6星,相同的地点一起飞都是13星的。失控返航的时候也没有之前反应快,失控了在天上逛来逛去好一会才开始返航。。。。这个情况是不是GPS坏了?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吗

网友:
看情况是GPS模块或环境问题,丢星3秒后,自动会切入姿态模式。。。

网友:
是不是指南针异常?换个地方就好了一点,起飞前校准指南针会不会解决?

网友:
没有遇到过,学习了

网友A:
插头。插头。插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头。插头。插头。

插头的线确实是折过可能有内伤,是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插头的线确实是折过可能有内伤,是这个问题?

其实是个i2c接口,很容易出问题的,你把插头改了试试看

网友B:
摔過機嗎?如果是GPS陶瓷天線有可能裂了!
如果沒有的話!上軟件看一下模的數值是否在合理範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摔過機嗎?如果是GPS陶瓷天線有可能裂了!
如果沒有的話!上軟件看一下模的數值是否在合理範圍

已经决定返厂检修了

网友:
各种校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