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燕Simon 12a电调问题,是坏了吗?

楼主(2015-02-21):
最近装了一个qav250,其中一个电调,通电推油门电机转,但是转的很慢,而且前后抖动的很厉害,换其他电机问题依旧,另外三个电调就没事,试着校准油门,把各个项按照说明书恢复默认也不行,新买的电调啊,是不是坏的呢?还有救吗?

网友:
看下电机把,电调一般没问题的

楼主:
我更换了同型号的电机,问题依旧啊,
ps,这个帖子我可能发错区了,抱歉,麻烦版主挪一下贴吧

网友:
校准问题

网友:
替换法坏了就是坏了。

楼主:
估计是坏了,这个问题和电机正反转还有三根引线的接线顺序有关系吗?

网友:
我也有这个情况,不过电机的问题多一点吧.宝宝关门了买不到备用的件没发测试。

网友:
这个是电调缺相所致。

网友:
电调有三根电线,每根电线里面有两或三根铜丝,某一根铜丝断了就会出现这种现象。

网友:
对了,铜丝应该叫做漆包线。我以前也常碰到这种情况……往往是截短了电调的电线才造成这种现象。

网友:
建议:
把电调电线焊下来,仔细检查里面的每一根漆包线,是否有上锡,可用小刀仔细刮去漆皮,重新上锡。

网友:
或者安装无刷电机时,螺丝过长,顶到磨破(断)漆包线绝缘皮。
拆开电机,将破损处上胶(502,AB胶)绝缘或断处焊接就行了。

楼主:
感谢大家帮忙,检查了安装焊接都没问题,确定电调问题,已经买新的了

网友:
电调问题,看来银燕的12a电调质量不好,我配小四轴的时候也是四个有一个跟你一样的问题,还在别的帖子看到一样的问题,都是银燕12a。
我的那个问题电调直接找老板换新个的,然后就没问题了

网友:
我也有同樣的問題,才飛幾次, 不到 一個月.

网友A:
楼主,故障排除了给大家通报一下啊。

网友A:
我的配置和楼主一样!情况是慢推油门有时电机不转,或者磕磕绊绊极慢的转,要油门一下推快,才能这。正常运转!大家知道这是为啥?银燕12A,银燕2204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配置和楼主一样!情况是慢推油门有时电机不转,或者磕磕绊绊极慢的转,要油门一下推快,才能这。正常运 ...

这也是电机堵转现象,估计也是电调问题,把各项参数都恢复默认试试吧,也许可以解决的,他们有这样解决的,我就没这么幸运了,恢复默认若干遍也不行,我是买了新的电调换上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故障排除了给大家通报一下啊。

换了新的电调,问题解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也是电机堵转现象,估计也是电调问题,把各项参数都恢复默认试试吧,也许可以解决的,他们有这样解决的 ...

谢谢分享啊,正好准备把布线重新理理,回去试试再给大家报告

网友B:
银燕Simon 12a电调,在进入设置模式后,有一项重要参数是电机启动力度,不同大小的电机所需要的 值都不一样,我用银燕的2204好像就设置到了11,才ok,之前设置成8时,就抖动转不起来,1806设置成6好像就带动了

网友C:
把坏的送我行吗
或者给你点钱意思一下买我 , 我有一个电调里面的管子烧了, tb也买不到 扔了又有点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