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许多关于3d的问题~~请赐教

楼主(2015-02-21):
最近入手了三爷25级发动机
正在处理图纸~~~~
网上搞到的e300图纸
原图纸是45级的为了减重 自己擅自将每侧各减少了3片翼肋
翼展改为1米
请教大侠们可行吗?~~~
望解答~~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让我入手发动机后就后悔了
二冲程发动机真的不适合3d吗····

网友:
楼主先报下翼展和单侧翼肋数目,一般来说在成熟设计基础上减少翼肋我觉得得不偿失,首先蒙皮支撑不够,在暴力和高速飞行中会发软,甚至脱落,我的轻木机被风撕掉蒙皮都三次了,其次机翼整体抗扭强度会有所下降。你这是振动大的油动机,对机翼强度也是有影响的。
动力方面我不太熟悉,只是据我所知小排量油机的飞行前调整一直是个麻烦事情,而且3D机动作暴力,容易熄火,飞飞航线还凑合。所以据别人介绍3D机上油动的话最好上大排量汽油机。我是嫌油机麻烦且容易脏,所以不玩油机。

网友A:
朋友,直接把发动机扔了吧,航线飞起来都难。我见过的三叶小排量发动机就没有正常过的。到了飞场一个小时不上天的,上天就熄火的,都是三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朋友,直接把发动机扔了吧,航线飞起来都难。我见过的三叶小排量发动机就没有正常过的。到了飞场一个小时不 ...

你这回复更狠,但确实三叶的小发动机似乎没人说好的,怎么也得买个进口货吧。

网友:
1米的飞机用油动没啥意义了,也就是跑跑航线,听个响声EX300这种飞机,小于1米的很难飞,再配上一台不靠谱的发动机,后果可想而知一般玩的最小的3D油机也得50级。

网友:
另外改图纸不是减少翼肋那么简单,要减重就把所有的零件都减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