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antom2最高能飞多高?

楼主(2015-02-21):
默认是120米会提示。在调参软件同意免责勾选后可以自行设置。最高距离应该是遥控器距离,不知最高能是多少?

网友A:
解锁后,最极限高可以飞3公里,其实1公里就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解锁后,最极限高可以飞3公里,其实1公里就够了

一键放生模式以后天知道他飞了多么远~~~~~~~~~~~

网友:
你飞这么高,你确认你能飞回来吗?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

网友:
羊年来了一只虎,天不怕地不怕。

网友:
飞太高不害怕吗。。。

网友:
正常情况下1km是没问题的

网友:
赵本山曰:不在乎飞多高多远,重要的是平安zhao陆

网友:
最高飞过1000米,不知道怎么调整下降速度,最快才2米每秒太慢,慢悠悠下来就快没电了。

网友:
遙控功率決定一切!

网友:
下降太快了会失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