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GH4视频拍摄的参数设置

楼主(2015-02-21):
gh4+s900高速飞行(10~15m/s),采用1080p 60fps,速度1/250,播放发现有跳动,请问是否速度应该设置1/100,请航拍高手指点

网友:
播放有跳动是不是电脑配置不行啊

网友A:
第一,如果是给国内做片子,帧率应调到50。
第二,快门速度最好放到1/50,如果光照强烈放到1/100也可以,不能再高了,太高就会出现果冻。
至于您说的跳动,没看到画面,不好说,也许是播放问题,也许是云台问题,也许是相机问题(快门速度),也许是SD卡的问题。

网友(2015-03-23):
请问gh4用什么镜头,定焦么还是全程自动对焦请科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如果是给国内做片子,帧率应调到50。
第二,快门速度最好放到1/50,如果光照强烈放到1/100也可以, ...

正解!宁愿缩光圈都不要让快门高于60

网友B:
gh4排上的视频播放有断层和果冻 除了电脑配置外对显示器有说明要求 知道的前辈说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gh4排上的视频播放有断层和果冻 除了电脑配置外对显示器有说明要求 知道的前辈说说

断层可能是SD卡的问题,最好换合格的U3规格卡试试。
果冻多半是快门速度过高,降到1/50试试。
显示器没有特殊要求,但可能要在相机菜单里设置一下监视器的输出格式,比如4K、或是下变换成1080P、720P什么的,最好不要放在“自动”这一选项上,自动选择又是会失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断层可能是SD卡的问题,最好换合格的U3规格卡试试。
果冻多半是快门速度过高,降到1/50试试。
显示器没 ...

谢谢老师!我换卡试试卡

网友(2015-05-15):
如果拍高速运动的物体,诸如高铁,GH4应该则么设计,请指正

网友:
快门速度放到帧数的2倍

网友:
楼主,请问这全套下来多少钱?

网友(2015-07-21):
  我是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