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问题

楼主(2015-02-21):
舵机
的3根线,都是干什么的,舵机工作时,3根线,的电是怎么分布的,舵机电路工作原理,。。????

网友A:
红线是电源线,黑线是地线,白线是脉冲信号线。如果你的线不是黑红白是其他的奇葩颜色,那么从黑线这边是地线,电源线和脉冲信号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