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买的新锂电池过放了,真的没救了吗?急求。。。谢谢

楼主(2015-02-21):
花300多买的新锂电池,充好以后放家里,想着等几天春节的时候玩车,结果今天拿出来,上电池BB报警器一点反映都没有,充电器一插上去,发现一点电都没有,
开始平衡充模式,充电器一直显示电池节数错误
回想一下,电池充好以后,可能是和车的主接线虽然取了,但是有个仿真喇叭的小接线没取,造成了过放
还能有救吗? 还是真的废了

网友:
虽然小电流,但长时间放电,过放后又没及时充电,基本没救了。

网友:
可以试着和卖家商量,就说新买的电池质量问题挂了,能换否?

网友:
您好,可以尝试用有电的同节数电池组(电压最好在3.8左右)在并充板上带一下就可以了,步骤是把没有电的这个电池组插到充电器的并充板上,然后把有电的电池组随后插在同一组接口上面,然后按开始充电按键,只要3-5秒即可拔下有电的电池组,不知道能不能帮到您~

网友A:
先用镍氢模式把电压充上来后在用锂电模式充电。

网友:
马上!!!在回贴前。

网友:
过放对锂聚合物来说是致命硬伤,没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用镍氢模式把电压充上来后在用锂电模式充电。

对,我用过这个方法,就可以正常冲了,用镍氢模式冲可以增加电压,电压上来了,就可以平衡充了

网友B:
由于长时间小电流过放电,造成电池电压低于充电器的低压保护电压,这样的电池插到充电器上是不会充电的,充电器以为短路启动保护不予充电。楼主可以尝试对每节电池进行限流直充,看是否每节电池都能回到3.7V左右,如能升至3.7V,那么接着用平衡充进行充电,直到充满为止。

注意:4楼朋友的做法有较大的危险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由于长时间小电流过放电,造成电池电压低于充电器的低压保护电压,这样的电池插到充电器上是不会充电的,充 ...

谢谢大家
我的是平衡充
我该怎么设置成 对每节电池进行限流直充 喃?

网友C:
我也有一块新电池过放,也用过NIMH模式试充电,但充电器就一直报警不能充电!我用的是B6,请问怎能对电池单节充电?

网友:
我前两天刚报废两块电池,都是小电流忘了拔插头,一块怀孕,一块直接由3S变成2S了,即使挽救回来也用处不大了,不能做动力电了,做个普通电源还可以,但是意义不大,心痛啊

网友:
楼主,首先先挽救,再讨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一块新电池过放,也用过NIMH模式试充电,但充电器就一直报警不能充电!我用的是B6,请问怎能对电池单 ...

NIMH模式不要插平衡头,大家都是这么冲的。

网友:
用手机万能充对单节先冲,注意正负极

网友:
拿有电的电池很快地直接充一下电,就碰2下就行,每节电池分别做!让电池恢复一点电压,就可以用充电器充了,一般还可以用,但是放电能力就差很多了

网友:
先用镍氢模式给电池冲!冲到平衡冲能认出的 电压就行了!因为你电池电压太低了,平衡冲 认不出来了

网友:
我有一块锂电,忘记拔掉电压报警,最后挂掉了

网友D:
0电压 楼主电池怀孕没 没怀孕可以用镍氢模式小电流冲

网友E:
基本没用了,充起来后这电池性能也大减基本不能用做动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