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问下esky4通控和冠丽6通接收怎么对吗?

楼主(2015-02-21):
esky4通72M控,冠丽72M接收怎么对吗啊,是接收上电控打开自动对吗,还是怎么对啊

网友:
这种控用晶振的吧。esky就是个垃圾

网友A:
用晶振的控发射和接收要同频率,看晶振上的频率就知道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晶振的控发射和接收要同频率,看晶振上的频率就知道了。

控发射和接收的晶振标称不是同频的,差一个中频值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控发射和接收的晶振标称不是同频的,差一个中频值

实际工作是这样的,但配套的发射和接收晶体标的是同一频率,按同一频率购买就能配套。而且遥控器的晶体比较特殊,采用了倍频技术,标的频率不是晶体的实际频率,是发射机发射载波的频率,例如标72.210MHz的晶体可能实际是24.07MHz的,通过3倍频电路产生72.210MHz的载波,也可能实际是14.442MHz的,通过5倍频产生72.210MHz的载波。接收机的晶体也同样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际工作是这样的,但配套的发射和接收晶体标的是同一频率,按同一频率购买就能配套。而且遥控器的晶体比 ...

看来我又碰上老前辈了,现在连玩具控都是2.4G了,以前的N倍频震荡电路现在很少遇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