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PV的照片问题

楼主(2015-02-21):
拍摄jpeg照片都很好。但刚才试了下RAW文件就是不行。拍了好几张打开来都是灰色的图。我的MAC和我父亲的华硕都打开后都不行。我的是PS CC,他的是PS6。各位有谁知道怎么回事么?每张RAW打开都是这种灰色的图

楼主:
好吧。。我自己在升级了FC200后问题解决了。。

网友:
自己搞定了,就当造福后来人了~

网友:
raw格式下拍的照片挺差的好像...

网友A:
我的就没有jpg模式拍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就没有jpg模式拍的好

现在每张都是DWG JPG两张图。放在adobe里肯定是DWG可以调的参数多

网友:
RAW格式就是色彩和亮度都可以分别调节,灰度的宽容度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吧。。我自己在升级了FC200后问题解决了。。

请教楼主如何升级相机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楼主如何升级相机固件

很简单。你去官网,找到P2,下载里面有FC的固件。你下载后里面有安装说明。很简单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简单。你去官网,找到P2,下载里面有FC的固件。你下载后里面有安装说明。很简单的

啊哈!!看到了
(主要)新功能
最新的Phantom 2 Vision+ FC200固件v1.3.0解决了相机偶发启动失败的问题,同时增加了修改照片文件名前缀的功能(针对SDK)。请根据需要选择是否进行相机固件升级。感谢您的支持。

请根据以下步骤升级相机固件:
1. 下载最新版Phantom 2 Vision+ FC200固件。
2. 使用一张空的Micro-SD卡(≤32GB),将firmware_plus_v1.3.0g.bin拷贝到Micro-SD卡的根目录下,并重命名为firmware_plus.bin。
3. 确保相机处于关闭状态,将Micro-SD卡插入相机卡槽。
4. 给相机上电。固件升级自动开始,相机状态指示灯黄灯快闪,表示正在进行固件升级。
5. 待相机状态指示灯黄灯快闪结束,恢复正常状态后,表示固件升级成功完成。升级完成后需要重启相机。升级成功后“firmware_plus.bin”文件名将自动修改为“firmware_plus.bin.bak00”,用户可删除此文件。
6. 重新启动相机,新固件即可生效,可以通过DJI Vision App来查看相机固件。

注意:
a) 升级过程中,请勿关机、拔掉电池或者拔掉SD卡,这会导致升级失败,可能需要返厂维修。
b) 如果黄灯快闪结束后,指示灯变成红色闪烁,表明固件更新失败,请在不重启相机的情况下重新尝试升级步骤1~5,如果升级仍然失败,请更换SD卡并重新尝试。
c) Vision和Vision Plus的固件不支持相互升级。
d) 您需要使用最新版本的DJI Vision App (iOS App: v1.0.46; Android App: v1.0.56)。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啊哈!!看到了
(主要)新功能
最新的Phantom 2 Vision+ FC200固件v1.3.0解决了相机偶发启动失败的问题 ...

就是这样。你成功了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这样。你成功了没有

成功了,感谢

网友B:
你是非得失v+还是vision?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非得失v+还是vision?

我是V

网友B:
你深圳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深圳的么?

不是

网友B:
好吧,新年快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吧,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