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10如何加强推杆回中力度,今天摸了模友的富他爸,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啊

楼主(2015-02-21):
今天年初三,模友聚飞,有个模友新入手了个富他爸,好像叫T10,还是J10?
手感那是相当的好啊,完爆我的吊丝控D10,特别是推杆回中的力度,比D10大很多
吊丝问下,D10如何加大回中力度啊?

网友:
拆开看看不就知道了?

网友A:
心理因素,控手感没差那么多。

网友:
一就更换弹簧,再不就调整弹簧螺絲

网友:
拆开后盖,遥感边上有弹簧,把固定弹簧的螺丝拧下去就紧了,

网友:
晕。。自己调节螺丝!

网友:
手感来说,JR 是最好的

网友:
国产的功能可以和进口的一样,就是做工要注意细节啊

网友:
回中力越大就越好?

网友:
屌丝控就不要强求太多了

网友:
我也试过模友的好控,不觉得手感多大差别,主要是心理作用

网友B:
阻尼感觉不一样

网友:
对于遥控器摇杆的感受,许多模友多有异议。其实摇杆是否使用顺手一共有三个要素,一,摇杆本身的灵活性: 目前大部分均带轴承,而电位器的阻力(或者说电位器的阻尼作用)远远大于轴承的阻力,你能够区分出不同品牌的轴承吗? 二,摇杆的长短: 这点是你首次接触到一台你未使用过的控的第一感受,你觉得不顺手,那你调节到自己喜欢的长度吧。三:弹簧的软硬, 这点确实有区别,在都使摇杆准确回中的情况下,回中弹簧有所不同。我拆过几个控,回中弹簧的钢丝直径差别不大,但圈数有所不同,当然圈数多的就软一些了。如果你喜欢某一控,就通过调节弹簧的拉力大小来满足你的需求,实在不行,再换回中弹簧,直到满意为止。不要再为摇杆的感受而纠结了。

网友:
楼主完全是心理作用,倾向于名牌
假如扶她吧较软 ,D10较硬,你肯定会想把D10改软

楼主:
扶他吧做工完爆d10
d10价钱完爆扶他吧
这是事实
手感我确实是刚到硬点好
过软有时不知道有没有回中呢

网友:
拆开后盖,选择要调整的摇杆,调整相应的螺丝

网友:
换控吧,XG14手感完爆FUTABA

网友:
拆开后盖,遥杆边上有回位弹簧,把固定弹簧的螺丝拧下去就紧了,拧出就松了,都是可调的,油门是个压片,道理一样的

楼主:
昨晚调了,感谢各位

网友:
10控想回弹给力,弹簧剪两圈

网友C:
回中力度那里调好了,现在想折腾下天线,原装的又长又粗

网友D:
调调螺丝就好了,绝对的心理因素。反正我觉得华科尔的做工用料绝对对得起它的价格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心理因素,控手感没差那么多。
同意

网友F(2015-07-19):
不喜欢阻尼太大了,,回弹力度太大,稍微不小心摇杆就从手指滑了,自动回中
我都把阻尼调的很小,,

网友G:
自己调到合适的手感,个人手感各不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