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用7075尾旋翼朋友进来解惑...

楼主(2015-02-21):
入的7075骚红尾旋翼有段时间,趁春节有空装上!试机发现金鱼尾,各种机器检查及调K8陀螺,不解!换回原来老尾旋翼尾巴一点问题都没有,难道连炸鸡的机会都不给么?!
求高手进来解惑,并祝大家新年快乐,一年不炸鸡
传说有福利大家才会来...嘿嘿

网友A:
推力轴承废了,我的7075尾巴就是这么出金鱼尾  搞了两个月 换冰人的就好了  气死了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力轴承废了,我的7075尾巴就是这么出金鱼尾  搞了两个月 换冰人的就好了  气死了我

新的?费了?!我特地拆了打了油啊,这样真是无语了

网友:
我的是富丽的,换了一个尾巴总成也还是摆,但是幅度稍微比金鱼尾大一点,除了电装什么都换了也还是摆,请教高手啊

网友B:
楼主既然试过别的桨夹没有问题就退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既然试过别的桨夹没有问题就退货吧

买了有段时间了,当时也没装,谁知道有这问题..

网友C:
是不是推力轴承装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推力轴承装反了

完全按第一幅图装的啊

网友:
俺来看图的

网友:
俺来看图的   !!!!!!!!!!!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的?费了?!我特地拆了打了油啊,这样真是无语了

新的啊?那应该就是别的地方出问题了咯///检查双推,旋翼头虚位,尾巴轴承等地方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的?费了?!我特地拆了打了油啊,这样真是无语了

我的那个拆出来 ,尼   马  啊 , 啥垃圾玩意,才飞了50起落,轴承压瘪了

网友:
桨夹里的螺母不要拧的太紧。。导致尾桨夹很涩。。

网友:
恩,这福利挺好,

网友:
兄弟,可以试下K8软件里尾旋翼那项,博士帽里把I增益60改成58,试下看 难说有效果,一般轴承只要不是损坏太严重都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网友D:
用7075双推 一直很卡涩 只好把L臂固定螺丝拧的很松 上下左右 都能晃动 后果就是 虚位大很多 但是没有金鱼尾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完全按第一幅图装的啊

第一张图是尾桨夹装法
第二张图是大桨夹装法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用7075双推 一直很卡涩 只好把L臂固定螺丝拧的很松 上下左右 都能晃动 后果就是 虚位大很多 但是没有金鱼尾 ...

7075上单推是可调的。。。把2颗固定螺丝松开些。。你就会发现上单推可以左右动
调不好。。就会很涩。。。

楼主:
引用 网友E:
第一张图是尾桨夹装法
第二张图是大桨夹装法

这张图是冰人讨论推力轴承装外还是装里的示意图,最后结论是装在里面比较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F:
7075上单推是可调的。。。把2颗固定螺丝松开些。。你就会发现上单推可以左右动
调不好。。就会很涩。。 ...

我是说 L鼻的固定螺丝拧紧的话 L臂就很紧 很涩 垫个小垫骗也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是说 L鼻的固定螺丝拧紧的话 L臂就很紧 很涩 垫个小垫骗也没用

不会存在这问题。。查看下吧。。
用了7075尾巴 近2年。。
很顺滑。虚位更是很小。。只有双推的上下2个活动球头那里会产生点虚位。。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是说 L鼻的固定螺丝拧紧的话 L臂就很紧 很涩 垫个小垫骗也没用

如果说的是这里的话。。。拧紧螺丝就涩那是挤压到轴承了。。。
这尾巴用了2年。。很好。。。无奈改装450L皮传。。用了冰人圆齿皮带。。只好换冰人尾巴了。。

网友:
求图片出处

网友:
你这福利也太,,,,,哈哈

网友G:
修改下 K9里面 锁尾感度里的 博士帽里面的感度 以3为基数 降低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G:
修改下 K9里面 锁尾感度里的 博士帽里面的感度 以3为基数 降低试试

到底是指那個英文的感到?我的打左陀煞車是很大聲音,打右陀就回彈一下,求指導,有說是降低或增加AB的增益,但好像無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是说 L鼻的固定螺丝拧紧的话 L臂就很紧 很涩 垫个小垫骗也没用

不用墊圈,把下面的螺絲調到位後,用工具固定,上面加點螺絲膠,慢慢擰,直至到位,再看看是否順滑,太緊了就放鬆一些,我的是這樣調出來的,擺動機身可以自由活動!

网友H:
一样,我的一用推力轴承的尾旋翼就出现金鱼尾或者尾巴锁不紧的情况,7075、冰人、飞越推力轴承尾桨夹全都买个遍,都一球样。最后换成富丽普通的那种尾桨夹,尾巴紧紧的。楼主别折腾了,别花冤枉钱。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一样,我的一用推力轴承的尾旋翼就出现金鱼尾或者尾巴锁不紧的情况,7075、冰人、飞越推力轴承尾桨夹全都买 ...

我也同感,当时用推力轴承,金鱼尾啊。原因不明。

不过7075目前百来个起落,尾巴不错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的?费了?!我特地拆了打了油啊,这样真是无语了

不要打油,我问过7075家的,粘灰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也同感,当时用推力轴承,金鱼尾啊。原因不明。

不过7075目前百来个起落,尾巴不错的

朋友你是怎么设置的?是K8陀螺么?还是尾旋翼我装错了?

网友J:
特么我的冰人一体尾巴,转速高了就大幅度金鱼,陀螺仪感度最低都会。

网友:
引用 网友J:
特么我的冰人一体尾巴,转速高了就大幅度金鱼,陀螺仪感度最低都会。

恩,一直都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