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77 泄力、双桨问题求助

楼主(2015-02-21):
          977小炸了几次后,大齿容易脱落,每次降落重一点都会脱出来。大家有啥好的办法,
让飞机在炸鸡时又能泄力,又不会轻易脱落。

          重点是这:用手拿飞机,打开油门看是否有双桨,发现有一侧悬翼的翼尖处螺距比另外
一侧大,请问各位前辈,这是啥问题导致的。非常感谢!!

网友A:
我的 不知道怎么坏了,尾马达不好使了,把飞机倒过来会转,1、2模式都这样、3、4模式不会。现在飞不了了,起飞尾马达不转

网友B:
我的也是这种双桨,但冒似无震动,所以没去折腾,就这样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是这种双桨,但冒似无震动,所以没去折腾,就这样飞

确实如你说的,虽然不一样,但是机身没有震动,所以就勉强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 不知道怎么坏了,尾马达不好使了,把飞机倒过来会转,1、2模式都这样、3、4模式不会。现在飞不了了, ...

我也刚入手没多久,所以发帖向前辈问一下。你的问题暂时不能帮助你

网友:
用剪刀剪2毫米宽的小条,穿到大齿孔里面,再装回去,效果很好,既保证强度,又不会过紧

网友:
塑料条,977配件包装袋即可

网友:
1.一般我的大齿都很紧不会脱落阿@@,换新的吧..或太松的话缠一圈胶带增加紧度一下。
   可参考爬文文,十字盘内圈用刀片割一圈泄力装置,之前我十字盘没处理,都是主轴固
   定环上移(前提是固定环也可泄力),现在处理了十字盘,力量都跑到十字盘上了,摔机十字盘必脱落。
2.双桨一般我是看横轴有没有变形,如果有摔机的话,注意桨夹内的轴承配合桨夹孔塑料是否有变形轻微扩孔。
  如桨夹横轴组确认没问题的话,一般我都是调整大桨螺丝松紧来调整双桨,可试着旋翼换过来锁试试,锁换新桨再交换锁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