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无法解锁,新手求指导~【已解决,还是自己菜】

楼主(2015-02-21):
apm2.6,刷的3.1.5的固件,进行erase后完成了各项校准,就是无法解锁。。连接mp后,飞行数据里面也只是显示disarmed,未显示什么错误啊。该怎么判断哪一环节出错?
ps:将arming_check参数设0也没用。。求指导。下面是飞行数据的截图:

楼主:
也已经重新刷了小车,又刷回四轴了。。还是不行~深夜求助

网友A:
解锁 打杆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解锁 打杆对不对?

左手油最小,右手杆打最右啊。连着usb和mp应该怎么解锁?有什么顺序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左手油最小,右手杆打最右啊。连着usb和mp应该怎么解锁?有什么顺序么?

油门最低  方向舵最右吧

网友B:
解锁不了有很多原因,比如遥控器行程不在1000-1900之间,比如通道方向相反,比如遥控器行程没校准好,比如中立点没在1500,比如罗盘gps没插或者没收到星又没设置过,,还有很多比如,网上搜搜把

网友:
看在什么模式,再连接mp油门最低方向最右,此时MP应该提示什么问题。确定遥控器已经校准了,失控保护油门最低值不低于975.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解锁不了有很多原因,比如遥控器行程不在1000-1900之间,比如通道方向相反,比如遥控器行程没校准好,比如 ...

谢谢~油门行程不在1000~1900范围,应该怎么怎么设置?

网友:
左手油门最下及最右才能解锁,左手油门就是美国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油门行程不在1000~1900范围,应该怎么怎么设置?

油门是可以小于1000的,但不能太小,比如在900以上,别的通道比较关键,网上收索一下APM不能解锁,有一个帖子写的很清楚的,自己搜搜

网友B:
还有你设置解锁前不检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你设置解锁前不检测试试

谢谢你,可是还是解决不了呢。。现在apm的灯是红蓝慢闪。
1.我把开机自检禁止了也没有用呢
2.我遥控器校准如果两个杆子都打圈打满的话,肯定不是1100~1900之间,900以上,但均值都在1500.然后我把杆子控制好,都打在1100~1900附近,还是不行。

我都要崩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你设置解锁前不检测试试

付一个图吧,遥控器校准~

网友:
油门再调节小点试试950左右,然后记得校准,解锁方向相反试试,通道有没有接错检查一下

网友B:
还有,5通道有没有打在平衡模式

网友C:
通道错了吧,你是美国手,左手油门最低,左手方向最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5通道有没有打在平衡模式

通道就是对应接的啊。。怎么会错。。方向杆打左边也试过了。全都打右下角也试过了。。
五通道也是调在模式1里面,自稳模式的。。。
=。=哭了要。
平衡模式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通道错了吧,你是美国手,左手油门最低,左手方向最右

对的呀。左手油门最低,右手方向最右。。最左也试过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对的呀。左手油门最低,右手方向最右。。最左也试过了

是右手不用动,左手打在右下角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右手不用动,左手打在右下角

谢谢呢,不过确实是通道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呢。。还是太菜~谢谢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