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看过来,穿越场景失控估计!

楼主(2015-02-22):
设备:QAV250  Lite GPS  D10控,A的200MW图传,接收平板和四叶草。
现场如下图:
现场可视测距600米图传没问题。
设想从两栋大楼中间穿过,然后左转返回。
问题:担心失控触发失控返航,直线平行返回,因为高度超过20米,平行返回,直接撞大楼上。
请大家吐槽说说看法。

网友:
想表达什么?

网友A:
没问题,,这种角度我飞过,不过是固定翼飞的,但是要有死的准备,嘿嘿。工地433很多

网友B:
我以为你要穿楼层,绕楼是会信号阻挡失控的

网友C:
设置失控时直接降落

网友D:
你把飞机拿到那边定位home,人过这边来操控。

网友:
跑楼上去飞啊

网友:
将失控保护设置为RTL,返回高度设置为40米(比那栋建筑要高即可)。

楼主:
根据经验判断会不会失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这种角度我飞过,不过是固定翼飞的,但是要有死的准备,嘿嘿。工地433很多

是啊,没有前辈的实验,准备做好作死的准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以为你要穿楼层,绕楼是会信号阻挡失控的

穿楼层没问题,快进快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设置失控时直接降落

失控时直接降落,这是个办法,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把飞机拿到那边定位home,人过这边来操控。

好办法,貌似万无一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