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电动攻丝机

楼主(2015-02-22):
攻丝对DIY来说经常需要碰到的事,于是就想D台玩玩,材料到齐后便开工了。一般很少干大于6MM螺丝,也不想机器做的太大块头,最大的攻丝就6MM了。

网友:
不错,最好能用个可调摩擦力的夹头。

网友:
做的挺好。。。。。。。。。。。。。。

网友A:
用的是什么电机?够不够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是什么电机?够不够力啊?

用的是24V100转的变速电机 ,攻铝合金板6MM没问题。铁的没试。

网友:
变速比有点不够,攻铁件可能费劲。。。。。。。。。

网友:
金工高手。

网友B:
丝锥是普通的手用吗?应该是机用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丝锥是普通的手用吗?应该是机用的吧?

是手用丝锥,机用丝锥肯定更好。

网友:
赞!结构合理,使用方便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手用丝锥,机用丝锥肯定更好。

手用丝锥你一次就干进去了?不用再出来排屑?我上次5mm的忘了是头锥还是二锥,手用,多下了点,直接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用丝锥你一次就干进去了?不用再出来排屑?我上次5mm的忘了是头锥还是二锥,手用,多下了点,直接断了 ...

小的丝锥肯定要小心点了,视屛用的是6MM丝锥,又是攻铝的肯定断不了。

网友C:
你这正反转是自动的吗?

网友:
很好,学习了,我也做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正反转是自动的吗?

手动的。两个按钮,一个正转,一个反转。

网友D:
丝锥的旋转速度与其进给量如何把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丝锥的旋转速度与其进给量如何把控?

电机可调速,进给量不用管,丝锥本身就是个锣丝。

网友E:
大师,能否给个机架部分的图纸想仿制一个

网友F:
攻丝夹头最泄力的,不然丝锥会断。……

网友G:
视频中的材料是钢还是铝啊?看起来很轻松啊,8mm也不在话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师,能否给个机架部分的图纸想仿制一个

我没画图呀。

楼主:
引用 网友F:
攻丝夹头最泄力的,不然丝锥会断。……

是,那可能一型号丝锥就要配一个夹头,成本有点高。

楼主:
引用 网友G:
视频中的材料是钢还是铝啊?看起来很轻松啊,8mm也不在话下

是铝的,我的夹头最大只能夹6MM的。

网友H:
导入螺孔时,要不要下压丝锥。

楼主:
引用 网友H:
导入螺孔时,要不要下压丝锥。

不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那可能一型号丝锥就要配一个夹头,成本有点高。

搜下我做的那个,带泄力头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搜下我做的那个,带泄力头的。

请教你那个泄力头是成品买的吗?可是泄力头淘宝搜不出来,正确名称应该是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请教你那个泄力头是成品买的吗?可是泄力头淘宝搜不出来,正确名称应该是什么呢?

我的用是的带泄力的电动螺丝刀改的,自带泄力。那个攻丝夹头是自制,不带泄力的

网友I(2015-06-27):
楼主好,想了解下你的这台CNC,是自己做的还是某宝上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好,想了解下你的这台CNC,是自己做的还是某宝上的,谢谢。

是自已做的。

网友I:
再问下钻夹头跟电机轴之间是怎么连接的?是那种有锥度的铜套?

楼主:
引用 网友I:
再问下钻夹头跟电机轴之间是怎么连接的?是那种有锥度的铜套?

有锥度的,网上有卖转换铜套。

网友:
楼主你的主轴多少功率的 我的2.2KW 在想能不嫩干刚

网友J:
楼主你的攻丝转速这么控制   还有电机是大扭力电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你的攻丝转速这么控制   还有电机是大扭力电机吗?

用调速器控制,电机是齿轮变速电机。

网友K:
你好,你是哪里的?能当面请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你好,你是哪里的?能当面请教吗?

我福建的,不同地区。

网友L:
能给我 你这个攻丝机的图纸吗?  376640435@qq.com

网友:
数控铣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L:
能给我 你这个攻丝机的图纸吗?

没画图,一步一步做起来。

网友(2015-08-07):
这个夹头是什么规格?淘宝叫什么名称?

网友:
这个效率提升一大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