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地下室工作室wifi信号解决办法?

楼主(2015-02-22):
情况如下家在5楼,地下室在对面一栋楼。信号强度,我下到本栋本单元一楼手机还有1格信……
这样的信号强度怎样能让对面的地下室能用到家里的wifi信号?

网友:
有个办法你试一试吧。用一个可乐、雪碧那样的易拉罐剪开,想办法弄在路由器天线后方(朝向要对着自己使用的方向)。

网友:
不差钱的话去看看Ubiquiti Networks的产品吧,100KM都没问题

距离几百米的话弄个老的商用54M AP就行了,记得接受天线放地面,发射天线放地下室

网友:
wifi这个东西吧,自家的,双天线,穿两个墙就减弱了,而且好点的wifi也就100米左右,还得空旷地带。
家用wifi 都考虑的室内使用,你这个穿的太远,效果都差

网友:
很简单,地下室用一个带桥接功能的无线路由,连接上你家的无线信号以后再转发出来就行了

网友:
可以用定向天线,

网友:
如果是一个电表的话 可以考虑用电力猫

网友:
有个叫电力猫的东西,我用过很好用。如果你家地下室的电和家里是同一个电表分出去的电线就可以用。需要买一对电力猫,一个放家里接网线设置好让他和家里的路由器联通,另一个先在家随便找个插头插上和他配好对,然后拿地下室插插头上直接就可以用了。相当于拿电线当网线

网友:
WiFi功放啊 才几十块钱 简单有效

网友:
8楼9楼方法可行,就是不知道是否共用一个电表

楼主:
地下室在另一栋楼,单独电表,电力猫肯定不行了,昨晚拿笔记本试了下,楼下单元门口信号1,2格,但基本上网页打不开了,桥椄的话不知道收不收得到信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地下室在另一栋楼,单独电表,电力猫肯定不行了,昨晚拿笔记本试了下,楼下单元门口信号1,2格,但基本上 ...

桥接的路由器用定向天线指向楼上就行了,买个平板天线就行。我在六楼用14DBI的平板天线可以收到对面一楼的信号

网友A:
楼间距多少?100米内应该能办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间距多少?100米内应该能办到。

小区对面的楼,100米以内,你有什么好办法,不想改造发射端

网友:
有号称5KM(估计1000m)可以的室外网桥wifi信号放大增强接收,不到300块的。

网友:
桥接是比较好的方案,路由器不贵,主路由器在5楼,然后你可以在3楼或者2楼装个路由器桥接

网友(2015-06-06):
你好,你的问题解决没? 我遇到的情况与你类似,住在5楼 但是斜对面一栋楼下有个地下室 ,想上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