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CP

楼主(2015-02-22):
大家新年好,请问这是怎么回事,MINICP这次严重从四层多的高度直接摔下,通电后,拨动油门熄火开关就发出吱吱声响,推动油门摇杆最底也吱吱声响。附上视频一个。祝大家新一年里羊年吉祥,喜气羊羊、身体健康,合家幸福。

网友A:
新年恭喜发财!好象是最前面的那个舵机扫齿了,在最低位置.

网友B:
前面那个舵机扫齿,换舵机齿轮或换舵机,保证满血复活,吱吱的响声是前面那个舵机2号或3号齿轮扫齿,舵机上的小电机空转的声音,鉴定完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面那个舵机扫齿,换舵机齿轮或换舵机,保证满血复活,吱吱的响声是前面那个舵机2号或3号齿轮扫齿,舵机上 ...

新年快乐,谢谢你了,但是还能飞。只是多了吱吱声。呵呵。祝身体健康,合家幸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年恭喜发财!好象是最前面的那个舵机扫齿了,在最低位置.

新年快乐,谢谢你,过年后拆下舵机看看。但是还能飞。只是多了吱吱声。呵呵。祝身体健康,合家幸福。

网友C:
你把手放舵机上可以感觉出震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把手放舵机上可以感觉出震动

新年快乐,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