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给普及下433/915/还有数传的知识

楼主(2015-02-22):
433/915我知道是频率那么应该和什么3dr  xbee 数传不一样吧!区别是什么呢?谁能普及下,我看以前用433多,现在因为各种开源飞控,大家用数传了。这方面知识匮乏,抱着学习的态度来的,要是有懂行的给说说,或者一起探讨下。也算给新人上课了!

网友A:
个人理解,分享下:
433/915是指载波频段,按照我国的无线电管理法规,433MHz是合法的免执照频段,主要用于无线数传;915M目前未见开放;
3dr:3D Robotics 是最大的无人机技术公司之一,Pixhawk系列飞控即是该公司产品;
xbee是DIGI公司下的一类无线数据传输模块产品系列,其工作频点包含433MHZ/915MHZ/2.4G等,产品信息详见http://www.digi.com.cn/products/Smallclass.asp?Classid=004001004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理解,分享下:
433/915是指载波频段,按照我国的无线电管理法规,433MHz是合法的免执照频段,主要用 ...

也就是说433也可以叫数传?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433也可以叫数传?

大部分都用433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433也可以叫数传?

数传:只是我们简略的称呼,实际上在我们爱好的范畴内,应该指的是“无线数据传输模块”。433:应该指的是此种无线数据传输模块的载波频段是433MHz.

在我国,常用433MHz频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传:只是我们简略的称呼,实际上在我们爱好的范畴内,应该指的是“无线数据传输模块”。433:应该指的是 ...

915是不是好一点用的人少

网友:
我只知道手机就是900兆!是不是干扰更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数传:只是我们简略的称呼,实际上在我们爱好的范畴内,应该指的是“无线数据传输模块”。433:应该指的是 ...

433MHz是信号频率?那比5.8g穿透性要好吧?

网友A:
统一回复楼上3位:
我自己用的就是915的,手机有两个频段的是900M频段的,请自行调整模块频率参数,避让开即可。
433MHz是信号载波频率,与5.8G/2.4G没法比穿透性。无线电波传输方式一般包括以下几种:直射/反射/绕射。不同频段电波的传播特性各不相同,没法直接进行比较。各个频段有着各自的特性,适合的场合也各不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统一回复楼上3位:
我自己用的就是915的,手机有两个频段的是900M频段的,请自行调整模块频率参数,避让开 ...

433应该穿透很强~    1.2   5.8   2.4      1.2穿透最好  5.8效果最好  我说的是图传   2.4干扰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433应该穿透很强~    1.2   5.8   2.4      1.2穿透最好  5.8效果最好  我说的是图传   2.4干扰多

俺没用过图传,没有发言权。 2.4干扰多是由于它是公开免执照的频段,遥控/蓝牙/WLAN信号充斥其中,我家附近有60几个可搜到的WIFI SSID,可想2.4G拥挤程度,我用5G,呵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统一回复楼上3位:
我自己用的就是915的,手机有两个频段的是900M频段的,请自行调整模块频率参数,避让开 ...

我可怜的无线电知识告诉我频率越低波长越长,也就更容易绕开障碍物,5.8g频率高,所以容易被建筑物阻挡,实际是不是这样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可怜的无线电知识告诉我频率越低波长越长,也就更容易绕开障碍物,5.8g频率高,所以容易被建筑物阻挡, ...

其实不可怜啦,随着波长的缩短,电波会越来越呈现出与光学相似的直线传播特性。有兴趣的可百度“薛定谔定律”“波粒二象性”等。远距离通信一般是中长波的强项,如果你厉害,搞搞电离层反射、星轨反射或者月面反射,也是可以秒跨半球的,呵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实不可怜啦,随着波长的缩短,电波会越来越呈现出与光学相似的直线传播特性。有兴趣的可百度“薛定谔定 ...

那么是不是可以认为433没有5.8g这么怕遮挡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么是不是可以认为433没有5.8g这么怕遮挡呢

这个没法定论,和输出功率、天线匹配、传播环境等都有直接关系啊,而且如果是图传的话,由于带宽的需求,貌似只有1.2、2.4、5.8G的这些才可以胜任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个人理解,分享下:
433/915是指载波频段,按照我国的无线电管理法规,433MHz是合法的免执照频段,主要用 ...

我国80系列的频率划分窄带数传使用的230MHz频段,25KHz频道间隔,5KHz的频偏(调制度),频率使用要申请、缴费并接收管理,不许可跨城市使用(其它城市也可能有人复用),只能适应9600波特下的低速传输(调制方式不通,速率有差异);144.000MHz~144.995MHz、430.000MHz~439.995MHz是国际上业余无线电频道,25KHz频道间隔,5KHz的频偏(调制),主要用于话音通信;2.4G国际上分配给不需要注册的各种要求的小功率、小范围无线通信使用,微波炉、蓝牙、遥控器、数字微波、图像传输等都在抢着用,有些已经“走调”了,我们的大功率图传就是之一。现在的数传对速率要求很高了,窄带已经不能满足需求了,现在的433MHz数传,调制频谱已经到了100KHz以上,在这段频率里有着众多的业余爱好者各种功率的无线对讲在使用,干扰数传非常容易。

在天C,以前就连一个小小的无线话筒都需要注册管理,现在依然如是。随着时代的前进,技术的发展,业务用无线通信逐步被蜂窝2G、3G、4G的公众通信取代,150MHz段、400MHz段频率资源空出来,没什么人用了,管理上没什么大事也放松了(一是查处难度大、二是法规处罚不重;大型活动也要监测查处),如遇警卫、奥运等,查到你,麻烦就大了 。

听说在俄罗斯,假设天线的方向、位置都得接收严格的管理和督查,更别说天线的程式、高度、发射功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国80系列的频率划分窄带数传使用的230MHz频段,25KHz频道间隔,5KHz的频偏(调制度),频率使用要申请 ...

终于见到专业的解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