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教穿越机的高度和姿态控制

楼主(2015-02-22):
组了个250穿越,玩了半个月了,,目视范围内飞行很顺畅,,各种穿越很HAPPY,在家里都能飞行自如。

但是上摄像头开始FPV后就发现极度的不适应了,,第一是高度感受不准确,,第二是姿态感受不明显,,导致的问题低空飞行的时候(2米左右)有时刚感觉有点掉高度就落到地上了,可是我自己感觉飞行还是挺平稳的。姿态也一样,,自己感觉在直线往前飞,但是飞机已经往左或者往右偏离很远了。

如果飞的高些会感觉简单一点,但是这样不就没法穿越了嘛。

我没有上OSD,飞控是CC3D的,,请高手指教一下。这个是只能靠自己多练,多感受,还是有什么技巧?或者上OSD会好一些吗?有好几次掉高度落地上差点没找到,搞的我现在对FPV有点阴影了。

网友:
只能多练习,熟悉掉高推油幅度

网友:
别飞太远,别在不熟悉的场地飞,或者找朋友帮忙报一下位置高度,两天后就能适应了。

网友A:
难道就木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
没有,唯一的方法就是多飞,多练。

网友:
我也是这样,,有阴影了

网友:
OSD起作用吗?,我也没上

网友B:
我也刚开始练FPV,高度根本控制不住,飞低了没安全感,本能的推油门,一不留神就飞高了
调一下油门曲线和大小舵可能会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刚开始练FPV,高度根本控制不住,飞低了没安全感,本能的推油门,一不留神就飞高了
调一下油门曲线和 ...

可能不是调曲线的问题吧,目视的情况下想怎么飞都可以,,关键的问题是看显示屏就飞不了了,各种感觉不出来,不管是高度还是方向,不能像目视一样直观感受然后迅速调节,FPV总是感觉会慢半拍,等有感觉的时候已经有点修正不过来了。这个手感跟目视感觉完全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难道就木有更好的方法?

唯一的方法就是
多飛,多練,多炸
我就是這樣走過來的

网友:
今天我也尝试使用监视器飞,和楼主一样,完全没有高度和左右边界的感受,我使用的摄像头广角范围大,价格低廉,70元左右,成像还算可以,不想说是硬件不行,但那些几百元的摄像头会不会感觉好些。或许还是需要更多的飞行训练才可以

网友C:
上模拟器G7.5里面你想怎么穿都行。不过可能需要改动一下PID参数,里面的机器动作幅度没有真机灵活。我到现在还没有参透,再摸索中。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模拟器G7.5里面你想怎么穿都行。不过可能需要改动一下PID参数,里面的机器动作幅度没有真机灵活。我到现 ...

上模拟器没有用吧,,模拟器能模拟FPV的视角?不能的话就没有意义了,,视距是飞行是没有问题的,飞的很轻松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模拟器没有用吧,,模拟器能模拟FPV的视角?不能的话就没有意义了,,视距是飞行是没有问题的,飞的很 ...

可以啊

楼主:
从来没用过呢,一会试试去,谢谢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从来没用过呢,一会试试去,谢谢啊

我设置一架可以空翻的。不过手感还没有调试到跟250那样的跟手。不过窜杆子和火车,飞机机身还是蛮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设置一架可以空翻的。不过手感还没有调试到跟250那样的跟手。不过窜杆子和火车,飞机机身还是蛮爽的。
...

必须要G7.5吗?G7有没有这个功能啊

我不晓得我的模拟器支不支持G7.5,,我只用过G7

网友C:
貌似这个几个多轴飞行是7.5才有的。你看7里有吗?Explorer 580 ,H4 Quadcopter 520,Quadcopter x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貌似这个几个多轴飞行是7.5才有的。你看7里有吗?Explorer 580 ,H4 Quadcopter 520,Quadcopter x

我在G7.5也飞过这几个,感觉太迟钝了,跟CC3D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在G7.5也飞过这几个,感觉太迟钝了,跟CC3D不一样。

其实可以调的一样,只是现在还不知道具体调那些参数。里面空翻最好的就是那个类似精灵的4轴,但是有个缺点就是自稳模式太强了。

网友E:
你碰到这种现象很正常,也是以前我所经历过的,看我发过的相关贴子吧,你会找到信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