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传有osd数据,没显示图像视频,如何解决?

楼主(2015-02-22):
图传有osd数据,但是没图像视频。相机用山狗3的wifi版,用iosd mini接ts832发射,显示器上是由显示osd数据和灰色背景,没有图像视频。
山狗3的线接电脑试验过可以正常av输出
山狗3设置里面选择电视输出后,屏幕黑屏,在引出的四根视频线分别依次试验接iosd的视频输入和地线,均没有反应。

而且iosd的绿灯也是一闪一闪,好像没问题。这样图传显示不了会是什么问题?
另外也调整过山狗3的tv制式ntsc和pal,两种好像一样没显示,这会不会有影响?
山狗3和iosd之间的线是自己焊的感觉不会断路,这会不会是iosd本身的问题,iosd会不会坏掉了?
求教知情人解答~

网友:
用狗的AV线,黄线和黑线接电视试试,如果有图像,狗没问题。

网友:
估计还是制式问题,除非你视频线接的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