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 DSX7遥控器怎么玩模拟器

楼主(2015-02-22):
本人新手,新入个JR DSX7遥控器不知道怎么用这控玩模拟器
这控支持G7和凤凰5.0吗,哪个模拟软件更逼真呢。遥控器要怎么设置?玩这两个模拟器控里面要切换吗?
求老鸟解答

网友A:
新建一个模型,选固定翼模式,不要开任何混控。G7和凤凰5.0都可以玩,控里面不用切换,加密狗要切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建一个模型,选固定翼模式,不要开任何混控。G7和凤凰5.0都可以玩,控里面不用切换,加密狗要切换。

我是要玩直升机,要选直升机模式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要玩直升机,要选直升机模式吧

最好选固定翼模式,如果选直升机模式要十字盘要选择单舵机模式,不要选择CCPM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选固定翼模式,如果选直升机模式要十字盘要选择单舵机模式,不要选择CCPM模式。

固定翼模式可以玩直升机吗

网友:
凤凰最好了

楼主:
怎么听人家说G7的比较逼真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