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转四旋翼,,,如何单飞控完成

楼主(2015-02-22):
倾转四旋翼,,,飞控除双控外可不可以单体完成 这是V44,之前有人用Y6同样的方法(naza+APM)实现了,但双飞控切换很麻烦,也不稳定,有没有能用PX4或其它的飞控实现单飞控飞行,最好是可以用APM地面站飞

网友:
理论上一个Pixhawk可以搞定,不过你得编程序啦,这个工作量已经超出玩儿的范围咧。

网友:
paparazzi应该可以,感觉和Quadshot结构上有相似性。

网友:
kk2.0就可以,仔细研究研究吧

网友A:
哦,这么巧,我也在研究这个。有一个方案是把四轴的飞控和一组旋翼连起来,旋翼旋转,飞控也跟着旋转到垂直方向。但前面的两个电机会加速。还是两个飞控好操作,但给电调的信号该怎么处理?两个飞控分别输出不同的油门信号,如何控制电调只接受其中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这么巧,我也在研究这个。有一个方案是把四轴的飞控和一组旋翼连起来,旋翼旋转,飞控也跟着旋转到垂直 ...

如果两套飞控的话,把固定翼飞控信号线接到四轴飞控前端 ,中间用一个通道控制个旋转,旋转上接一个开关,转到平的就接通,这样因定翼飞控一直持续在输出 ,四轴飞控了一直在输出 ,只是在转动电机方向后,切换两个飞控的信号 ,不太好表述,不知道我说明白了吗?

楼主:
只是两个飞控切换很麻烦,机身中一堆线信号混乱,在切换的一瞬间还有个空档期,很危险。所以期望高人能出个用一个飞控搞定的方案

网友B:
我在造类似的东西,但是我更倾向双飞控,等于多一份冗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在造类似的东西,但是我更倾向双飞控,等于多一份冗余

如果双飞控就等于脱不了控了,没法用地面站

楼主:
今天又看到个谷歌的送货飞机,四旋翼中间夹了个飞翼,垂直起降,飞起来整体转90度平飞,用一套桨·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双飞控就等于脱不了控了,没法用地面站

可以啊,固定翼当主控,多轴当从控,主控飞航点,需要变形的时候设置个任务输出PMW给切换器就好

网友:
  这不是早就有了么

网友(2015-06-15):
走过、路过、看过、点赞过

网友:
哈哈,不错,这个我之前也想过,但是没有能力做。
现在我想了个更简单高效的办法,就是固定翼配大推重比双发,用飞控吊机模式起降。
不过现在还没有合适的载机,实在不行就得自己动手改装了,塞斯纳是个非常不错的备选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