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用木头自制机架的问题

楼主(2015-02-22):
我目前是打算用木头做ft的三轴 先做机架 不过淘宝上面的木头种类很多啊 有巴沙尔木 桐木 还有松木 这三种木头那个做机架比较好呢? 楼主在广东 比较潮湿 手头上没有ft的那么好的工具 钻孔什么的只能用螺丝刀还有螺丝自己慢慢钻。。所以想要买比较好加工的 谢过大家

楼主:
对了 轻木说得是不就是巴沙尔木?

楼主:
还有中心板应该用什么木呢?

网友:
用桐木轻、松木牢靠。中心板用夹板。轻木太软估计飞不了几次孔就大了

网友:
非要用轻木的话在孔里滴点502加强

网友:
轻木还是算了

网友A:
层板比较结实,但偏重;桐木轻点,但比较脆,容易沿着木纹断裂;轻木很轻,但非常软易变形。一般木材的切割使用激光切割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层板比较结实,但偏重;桐木轻点,但比较脆,容易沿着木纹断裂;轻木很轻,但非常软易变形。一般木材的切割 ...

层板是?

网友:
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360se6/User Data/temp/T20ZO8XzXXXXXXXXXX-48480428.jpg

楼主:
这个会不会不好加工啊?我现在钻孔只能靠螺丝刀和螺丝来慢慢钻孔。。。。。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会不会不好加工啊?我现在钻孔只能靠螺丝刀和螺丝来慢慢钻孔。。。。。

画好CAD图纸去激光切割很方便的,如果只能手工的话钻孔是小事,用手钻先打个小孔再用圆锉刀慢慢锉大,就是切割会比较费劲,美工刀要划二三十刀才能划透。一般都是用切割机加工的

网友:
椴木硬度够,重量也可以

网友B:
支持 楼主的想法   本来 我也想用 木头做机架的   后来  发现强度和重量难以找到平衡     好的木头难找 价格还贵    最后用了  又轻又结实的 铝合金管   关键是价格便宜    详细请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34642&extra=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支持 楼主的想法   本来 我也想用 木头做机架的   后来  发现强度和重量难以找到平衡     好的木头难找 ...

木头的话上淘宝买 不贵啊

网友C:
什么木头都好,外面包一层纤维胶带,就很硬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