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之路8】今天有空,晒晒我的特技小四轴,谈谈配置和体会

楼主(2015-02-22):
装声光报警模块,启用MWC的电压报警功能,省了每次连BB响。
用塑料立柱+碳管套做的简易脚架。

工作照:准备换电机,可以看到碳管电调

工作照:未装上层板时

顺便谈谈配置和体会,说的不对请轻拍。
1、机架:猛禽全碳纤400,摔坏后碳管改短,实际轴距350
曾经用过铝合金机架,但摔机后铝管很容易变形,更换要打洞(烦),电调只能放在外面,不美观。

2、飞控:CRIUS SE V2.5硬件,MWC2.3软件
这个不多说,我飞过的飞控不多,NAZA V2,MPNG(APM),CC3D都没有MWC顺手

3、电机和桨:朗宇2208KV1260+8045桨
最早用XXD2212KV1000+1047桨,感觉在前进时空翻阻力较大,四轴会停止后再前进,换8寸桨后,刹车感减少了一点,空翻更快。

4、电调:sunrise BLHeLi 20A 电调
最早用好赢20A电调,换BLheli后,动作变敏捷了,另外这个电调可以放进16mm碳管,造型也简洁。
不用担心发热问题,暴力飞下来也只是微热,也不需要开散热孔,电机比它还热。

5、电池:3S2200mAh25C

6、好赢5V 3A UBEC电源
     声光报警模块没现成的,买报警模块后改,加LED,改三极管,改接线。

空机重量500克、起飞重量700g。
悬停时间15分钟,特技飞行一般10分钟。
3.18 补充实飞体会:
1、翻滚速度还不够暴力,比高手视频中的略慢(估计慢20-30%)。
2、廉价塑料桨经不起满油门暴力飞行,桨根处强度不够,射了两次桨,没断的桨桨根处也有白线,已购APC MR更换。另,可能是桨小的原先,射桨后不回翻滚坠落,只是操控困难,能顺利落地。
3、烧了一路电调和电机后坠地,尚不清楚是哪里出了问题,初步怀疑电调可能经不起长期满油门暴力飞行。

楼主:
高手的视频

我最早看到的视频,坛子里很多人发过,我的配置基本和他相同,动作也在学习中,目前能做筋斗、空翻、前进空翻、前进横滚。

另外一个高手的视频,有一个类似于左右手抛物的动作很有特色

国内某高手,应该是有直机经验了,飞得比以上两位都熟练

网友:
期待高手视频~

网友:
第一次看到说mwc好飞的,一定要多给点调教经验啊,现在无数mwc转apm去了

最好出个调试教程

网友:
mwc确实好飞,手感也够直接,没有apm的肉感,我一直在用mwc

网友A:
机臂用一个固定座就能固定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臂用一个固定座就能固定稳吗

400以下轴距没问题,450可以用双管夹。
另,猛禽原配的碳管强度稍小,我后配是另一家的,明显强度(硬度)高多了。

网友B:
Mwc和apm哪個屌?

楼主:
引用 网友B:
Mwc和apm哪個屌?

你这个问题真的不好回答,这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的问题。我只能告诉你,飞特技,MWC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问题真的不好回答,这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的问题。我只能告诉你,飞特技,MWC好

cc3d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这个问题真的不好回答,这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的问题。我只能告诉你,飞特技,MWC好

那Apm 好在哪里?

楼主:
CC3D我飞的不多,我用缺省参数飞,飞特技的手感和敏捷度不如MWC。但从原理上来说,CC3D应该比MWC更好,但怎样调参,基本没有帖子可参考,E文也不行,希望有人能调通。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Apm 好在哪里?

APM的功能比较多,如航点计划功能、超级无头模式、失控保护、地面站,等等,但对于特技来说,这些都用不上,反而飞手动模式时,就像上面一个大虾说的,肉。

网友:
朋友,我想知道就你这飞机加遥控器,总产花了多小钱,我是新手,想入手,想你这样,可以帮帮我吗?

网友C:
你好我是新手,我想问问,想这样飞机和遥控器+起来总花了多小钱,我想整台你这个玩,请指教下

网友D:
我的MWC怎么没法 翻小半径运动啊,是不是需要修改什么参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我是新手,我想问问,想这样飞机和遥控器+起来总花了多小钱,我想整台你这个玩,请指教下

价格在X宝上都可以查到,四轴机架+飞控+电机+电调约1000元,电池两块约220,充电器150,遥控器(T8FG)加接收机2400元,加起来约3800元左右。
我的遥控器和电池充电器都是以前飞固定翼用的,飞四轴对我来说增量成本不多,一般飞飞不需要这要好的遥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MWC怎么没法 翻小半径运动啊,是不是需要修改什么参数吗。
你是说翻不出来吗?飞特机要用手动模式,不能用姿态模式(angle)。
(horizong)模式也只能空翻,不能做筋斗。

如果翻的不快,关键是电调,要用BLheli或simonk,普通电调(包括乐天)速度都不快。
改参数的作用好像不大,我感觉我现在这个四轴空翻还不够快,今天试把P从4调到6,空翻速度基本没变化。

网友:
楼主,本人对多轴那是白的不能再白,电直转的多轴,自己研究了一套配置,请帮我参考下,谢谢!图片在楼下。

网友:
最好能给点意见,谢谢!

网友E:
以前玩直机的所有设备都卖了,就剩2块3S-5200毫安的电池了不知道能不能用的上,另外求推荐一款适合飞四轴的遥控,问题有点多烦请楼主耐心解答,谢谢!

网友C:
你什么遥控器那么贵?天9吗?如果我只是这样飞飞,你建议我买什么遥控器好?,好穷

网友:
引用 楼主:
价格在X宝上都可以查到,四轴机架+飞控+电机+电调约1000元,电池两块约220,充电器150,遥控器加接收机24 ...

遥控器那么贵天9吗?我只是想和视屏那样飞飞,遥控器要买那个好多小钱左右,2400遥控器太贵了,消化不了,我好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什么遥控器那么贵?天9吗?如果我只是这样飞飞,你建议我买什么遥控器好?,好穷

我飞固定翼的都十年了,遥控器我一开始也是便宜的,到现在了肯定会逐步升级到好一点的。入门级的国产遥控器我真没用过,无法给你建议,真心抱歉。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以前玩直机的所有设备都卖了,就剩2块3S-5200毫安的电池了不知道能不能用的上,另外求推荐一款适合飞四轴的 ...

配置选好的话,电池应该是可以用上的,入门级的一般都用3S电池。
你那个配置我提一些建议你参考
1、12V/5VDC你选的模块好像只有1.5A,建议好盈5V 3A UBEC,最便宜的才15元,也不贵。
2、充电器你选的那个太次,充满电后三组电池电压不相等,我买了后都扔了,建议飞科达 B6。
3、电机和桨建议用仿大疆小精灵电机,用自紧桨,网上一大把,我没用过,无法推荐品牌,70元左右应该质量也不错了。
4、电调用好盈乐天20A就可以了,多轴专用电调,支持4S电池。
5、QQ飞控我不熟,无法给建议,入门级用用也可以,不过这个价格好像CC3D也可以了,(CC3D我飞过,性能不错,调试也方便,不过后来坏了,不知是不是质量问题,不敢给你推荐)。
6、机架可以,入门级的,安装方便,价格便宜,我也是用这种机架入门的,缺点是重、软。

补充,最近大疆出了个E310简装版,4个电机加6支桨才349,或,
E300套装,4个电机加6支桨才299,建议入手。

网友E:
引用 楼主:
配置选好的话,电池应该是可以用上的,入门级的一般都用3S电池。
你那个配置我提一些建议你参考
1、12V ...

楼主辛苦了,码了那么多字,建议也很中肯,感谢!不知道飞四轴对遥控器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以前用的D10感觉飞直机不是很顺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辛苦了,码了那么多字,建议也很中肯,感谢!不知道飞四轴对遥控器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以前用的D1 ...

没特别要求,入门级的都可以。

网友E:
引用 楼主:
没特别要求,入门级的都可以。

入门级的控遥控距离应该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入门级的控遥控距离应该远吧?

国产入门级遥控,距离有远有近,注意挑选。

另,最近大疆出了个E310简装版,4个电机加六支桨才349,建议入手。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国产入门级遥控,距离有远有近,注意挑选。

另,最近大疆出了个E310简装版,4个电机加六支桨才349,建 ...

你的意思是把朗宇的电机全部换成大疆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飞固定翼的都十年了,遥控器我一开始也是便宜的,到现在了肯定会逐步升级到好一点的。入门级的国产遥控 ...

你是用什么遥控器?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是说翻不出来吗?飞特机要用手动模式,不能用姿态模式(angle)。
(horizong)模式也只能空翻,不能做筋 ...

是手动模式,先是乐天 1045 桨 空翻翻了个大圈,又换银燕12A 5030 桨,还是翻出个圆圈来,都是加油打满舵,不能像视频中那样几乎是原地空翻,反应很快,不会真的是电调不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意思是把朗宇的电机全部换成大疆的?

朗宇A2212质量一般,X2212用在多轴上比较好,但正品也要80元左右了,网上还有假货。大疆这次E300套装只要299,价格和朗宇X2212差不多,两者质量都比较好。E310套装更好,价格略贵。
我入门选的是XXD的2212,能飞,但太次了一点,有点后悔,所以不建议买这类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用什么遥控器?

futaba t8fg,已过时,现在要买的话选14SG

网友:
引用 楼主:
朗宇A2212质量一般,X2212用在多轴上比较好,但正品也要80元左右了,网上还有假货。大疆这次E300套装只要 ...

我看了E300好像200多买不到吧,求加QQ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朗宇A2212质量一般,X2212用在多轴上比较好,但正品也要80元左右了,网上还有假货。大疆这次E300套装只要 ...

E300我今天也看了,好像200多买不到,求加QQ410428769指点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手动模式,先是乐天 1045 桨 空翻翻了个大圈,又换银燕12A 5030 桨,还是翻出个圆圈来,都是加油打满舵 ...

电调是关键,乐天肯定不行,要改BLHeli电调。另外在手法上,要转得快,是中油门满舵。首尾用大油门提高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E300我今天也看了,好像200多买不到,求加QQ410428769指点下,谢谢!

官方旗舰店
DJI 多旋翼动力系统 E300

网友E:
引用 楼主:
官方旗舰店
DJI 多旋翼动力系统 E300

官网我看了,没有电机,E300只剩下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官方旗舰店
DJI 多旋翼动力系统 E300

原来是天猫旗舰店啊,哈哈, 找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官网我看了,没有电机,E300只剩下浆了

你没看仔细,没有含电调的套装了,有电机加桨的套装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调是关键,乐天肯定不行,要改BLHeli电调。另外在手法上,要转得快,是中油门满舵。首尾用大油门提高度 ...

谢了,学习了,闲了试试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官方旗舰店
DJI 多旋翼动力系统 E300

E300电机香蕉头是不是3.5MM的?可以和好盈电调搭配使用吗?

网友F:
这是我现在的参数,电机是XXD2212,电调是XXD30A刷了BLHeli固件,目前飞的很稳而且电调和没刷之前大不一样,想翻的话还要怎么设置开关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是我现在的参数,电机是XXD2212,电调是XXD30A刷了BLHeli固件,目前飞的很稳而且电调和没刷之前大不一样{ ...

要有一个档位,angle不起作用,四轴就是手动模式。
如果以前没飞过直机或练过模拟器,慎用。
另外,初练的时候吧一个手指放在切换开关上,万一不对,立刻切姿态模式并推油门救机。

网友C:
我想问问,是不是,买好材料装上去就可以玩?要不要在电脑上篇驱动其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想问问,是不是,买好材料装上去就可以玩?要不要在电脑上篇驱动其他的?

编译软件可以不要,调参软件基本是必须的,起码你需要调整模式。

网友C:
调整模式,,是什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调整模式,,是什么啊?

手动模式,姿态模式

网友G:
你自己的视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自己的视频呢?

在高手面前,不敢献丑我现在能飞筋斗、空翻、横滚、航线空翻,一般航线自然是不在话下的。
以前的四轴飞不了左右抛物,现在正在用这架四轴来练。
还差一个急弯下滑不会。熟练程度有待提高。
有个把动作目前这个四轴飞不出来,翻滚速度比视频中的略慢。

网友(2015-04-15):
引用 楼主:
在高手面前,不敢献丑我现在能飞筋斗、空翻、横滚、航线空翻,一般航线自然是不在话下的 ...

你的帖子我都看了。写的很好。给我帮助很大。我入魔快半年了,开始也是看了国外的那个mwc经典视频入魔的。趁着有一些单片机基础,整了一套mwc450四轴。加gps,瞎折腾。正常飞还没有学好就空翻,结果是凄惨的。最近研究了mwc定高,也非常不稳。我发现除了气压,温度,还有风速就是涡流对采样值影响很大。代码我也看了。也加了声呐效果都不好。下一步准备看看apm定高代码为什么这么稳。对了楼主qq是啥。能私聊

网友:
是全手动 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