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一下,姿态模式能避免干扰带来的危险吗?

楼主(2015-02-22):
曾经用姿态模式贴着悬崖峭壁飞过,不知比gps能否定安全点

网友:
大江不能

网友:
插着GPS就不能

网友:
不插GPS就可以~~~

网友A:
能不能给个自稳模式,,不要GPS,不要罗盘数据,,就像不插GPS的主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给个自稳模式,,不要GPS,不要罗盘数据,,就像不插GPS的主控~~~

这就得增加超声波和摄像头定位功能,如同大疆“悟“,可以避免复杂环境下的风险

网友:
说过会有 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就得增加超声波和摄像头定位功能,如同大疆“悟“,可以避免复杂环境下的风险

一样炸机。。。。多传感器后的融合算法让dji本来就薄弱的编程能力雪上加霜。。。悟这样小批量出货现在炸机的比例比精灵都高了。。。而且保证炸必坏,修必黑,之前有人修悟花了5000多。

网友D:
NAZA不行。A2官方说可以避免,但不知道实际情况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D:
NAZA不行。A2官方说可以避免,但不知道实际情况如何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样炸机。。。。多传感器后的融合算法让dji本来就薄弱的编程能力雪上加霜。。。悟这样小批量出货现在炸 ...

小白鼠难当啊,不过我的两台精灵0次炸机。以前naza飞控的xa650炸了三次,无奈换了xa的飞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就得增加超声波和摄像头定位功能,如同大疆“悟“,可以避免复杂环境下的风险

不用这么高级,,就是把姿态模式换成不插GPS的时候的姿态模式就可以了,,或者可以自己切换一下,不要强制在姿态模式里加入罗盘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样炸机。。。。多传感器后的融合算法让dji本来就薄弱的编程能力雪上加霜。。。悟这样小批量出货现在炸 ...

好!!!

网友:
手动模型才行

网友E:
我认为遮挡物不多的宽阔区域用GPS比较靠谱,低空障碍物多的环境飞行我才用姿态飞,好像姿态飞如果失控GPS也一样会自动返航!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认为遮挡物不多的宽阔区域用GPS比较靠谱,低空障碍物多的环境飞行我才用姿态飞,好像姿态飞如果失控GPS也 ...

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样炸机。。。。多传感器后的融合算法让dji本来就薄弱的编程能力雪上加霜。。。悟这样小批量出货现在炸 ...

我说悟卖的不多光见炸机了

网友F(2015-06-27):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给个自稳模式,,不要GPS,不要罗盘数据,,就像不插GPS的主控~~~

直接把了GPS,用姿态模式飞

网友:
我现在多练练手动模式,以备不时之需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直接把了GPS,用姿态模式飞

请问前辈精灵2在室外s1开关达到姿态模式飞机怎么还是亮绿灯,GPS 模式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请问前辈精灵2在室外s1开关达到姿态模式飞机怎么还是亮绿灯,GPS 模式啊?

你的精灵2是工作在Phantom模式?

网友:
是的,买回来就飞,没有下调参软件,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你的精灵2是工作在Phantom模式?

请问精灵平时不玩,要把电池取下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请问精灵平时不玩,要把电池取下来吗?

不用,智能电池你不打开是接通电源的

网友:
哦好的,谢谢,请问前辈精灵2在室外s1开关达到姿态模式飞机怎么还是亮绿灯,GPS 模式啊?

网友(2015-08-07):
贴墙飞是没有GPS的 但是开ATT比较安全 不过该炸的时候 不管事ATT还是GPS 都一样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