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艇新手请教几个问题

楼主(2015-02-22):
第一:为什么潜艇的水泵正反转控制非得使用改装的继电器模块呢?直接使用双向有刷电调不就可以实现吗?哪位高手可以提供下继电器的改装方法?
第二:潜艇动力传动轴的防水能详细说明下吗?潜水挺长时间也没看明白。
第三:潜艇传动轴的铜管轴套为什么要焊出个管程三通状,具体有什么用处?

网友A:
1.也可以用微动开关和舵机组合,双向有刷电调你也可以尝试
2.可以无刷浸水,或者有刷电机轴用密封圈密封或骨架油封,没有一定要用那种的,适合自己就行
3.加油口
一句话,适合自己就行,想快速成长就照着前人的走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也可以用微动开关和舵机组合,双向有刷电调你也可以尝试
2.可以无刷浸水,或者有刷电机轴用密封圈密封或 ...

非常感谢,那么请问遥控器用什么制式的更加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也可以用微动开关和舵机组合,双向有刷电调你也可以尝试
2.可以无刷浸水,或者有刷电机轴用密封圈密封或 ...

手上有套433MHZ的设备上潜艇上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那么请问遥控器用什么制式的更加可靠?

FM的,72M或35M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