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450L悬停脚架狂抖

楼主(2015-02-22):
之前一直都很好的,今天突然就脚架抖了,抖得挺厉害的,会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网友A:
双桨或哪里松动变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桨或哪里松动变形了。

是旋翼头的问题吗,没有出现双桨

网友B:
我也是新手哦 以前我的就是这样 人家告诉我貌似是桨距和转速比不一样了 可能会这样

网友C:
检查横轴螺丝。

网友D:
两个桨的松紧度不一样,桨不平衡

网友:
哪有松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查横轴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新手哦 以前我的就是这样 人家告诉我貌似是桨距和转速比不一样了 可能会这样

提高转速不抖了,但是飞行时间少了两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个桨的松紧度不一样,桨不平衡

这个应该没问题,做过桨平衡了

网友:
脚架抖 其他地方不抖?脚架送了吧。。

网友E:
你需要提供视频。这个得看启动时抖还是飞起来抖,还是悬停抖还是震动引起的抖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需要提供视频。这个得看启动时抖还是飞起来抖,还是悬停抖还是震动引起的抖

悬停抖,转速提高一点就不抖

网友E:
引用 楼主:
悬停抖,转速提高一点就不抖

你的确定是摇摆还是抖。这个很关键

网友F:
共振点.......提高转速就没事了...  我飞3D 70%油门3分半钟后切回普通模式,有时就会抖脚架。换电池继续飞就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确定是摇摆还是抖。这个很关键

是抖,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共振点.......提高转速就没事了...  我飞3D 70%油门3分半钟后切回普通模式,有时就会抖脚架。换电池继续飞 ...

有什么办法改变共振点呢,现在要提高转速避开共振点飞行时间减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抖,

整个视频撒

网友G:
检查都没有问题了。飞机还抖大概就是你的转速到了共振那个区间了。试着降低或者提高一下转速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检查都没有问题了。飞机还抖大概就是你的转速到了共振那个区间了。试着降低或者提高一下转速试试

试过降低转速有高频抖动变为低频抖动,而且抖动幅度比较大,提高转速就安逸了,,用的是新的冰人旋翼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