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薪一族想入魔

楼主(2015-02-22):
  如题,新手想入魔,求各路大神推荐一款飞机炸炸(直升机除外)。小弟先谢过了。。

网友:
首先飞机是用来飞的,不是用来炸的

网友:
入个好飞的固定翼吧,成本低,怕炸就玩车模船模,再不行机器人。

网友:
你还是先练习模拟器吧

网友:
必须直升机

网友A:
先搞个V911,练技术。不要一开始就玩多轴,不是我说,一开始就玩多轴的,那技术基本都烂得不行,玩个固定翼都要加飞控。所以了,先搞个V911入门,这机子便宜得不行,性能也不错,练技术嗖嗖的。
技术上来了,再玩多轴或者固定翼就轻松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搞个V911,练技术。不要一开始就玩多轴,不是我说,一开始就玩多轴的,那技术基本都烂得不行,玩个固定翼 ...

先谢谢这位大神了。V911是整机吗?我可是新手,什么都没有的哦,再一个是,请给个店面链接行么?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谢谢这位大神了。V911是整机吗?我可是新手,什么都没有的哦,再一个是,请给个店面链接行么?谢谢了! ...

淘宝搜伟力v911,也就200左右,全套带控带电池带充电器。再买一个d10和模拟器700多左右吧,以后入魔用

网友:
先练模拟器是王道~再从价位低到高真机练手。

网友:
我也想上个伟力911的试试

网友(2015-07-24):
10mm的epp固定翼,可耐炸了

网友:
想玩四轴的话上F4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