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快拆桨座的问题

楼主(2015-02-22):
请问这个快拆桨座能用在17寸的桨上吗?

买了这个桨座,一直没敢试飞。我知道用15寸桨肯定没事,但是看这东西好像挺单薄的,担心17寸或更大的桨,能否HOLD的住。
每次拆装桨太麻烦了,一不留神就容易装错。

网友A:
见过一个视频,快拆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见过一个视频,快拆飞了,

那是多大的桨?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是多大的桨?

没记错的话好像是15寸的

网友B:
飞了那是装反了
这个也是属于自紧结构

网友:
我用在10寸碳桨,感觉还可以。觉得螺纹少了。

网友:
我的highone在用这个,感觉还不错,已基本消除对可靠性的顾虑

我的18寸偶尔会有震动,桨太大其实就是不装偶尔也会有震动,你桨小一些会更好的

真的很方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飞了那是装反了
这个也是属于自紧结构

正反丝的快装从原理上就有隐患。正常旋转的时候是自锁的,但如果做大动作转速突然下降,惯性的作用下(桨速大于电机转速,相当于反向旋转)会导致射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正反丝的快装从原理上就有隐患。正常旋转的时候是自锁的,但如果做大动作转速突然下降,惯性的作用下(桨 ...

我上次300米高空炸鸡。掉了3支反桨。找了3天没找到桨。准备找到看看是什么原因炸鸡的。
给你这么一说恍然大悟。一直郁闷怎么会掉3支反桨呢。
我当时没做大动作,当时是在慢速航线,非常慢。飞控抽了一下筋,然后就自旋翻跟头下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上次300米高空炸鸡。掉了3支反桨。找了3天没找到桨。准备找到看看是什么原因炸鸡的。
给你这么一说恍 ...

因为考虑机机便携,最近一直在关注折叠桨和快拆桨座,潜水多日有位大神分析出这个原因,觉得很有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的这个快拆桨夹怎么样?准备入一套。

我上面的回复(就是你所引用的话)就是我对这个桨夹的意见

如果不是你需要的,那我应该不能给你答复了

网友(2015-04-15):
屬自緊原理.但如作大動作就不得而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