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AV250 测试

楼主(2015-02-22):
之前玩F3P 的,看到穿越视频很心动就入手了。感觉我的是不是重了,测试一下,请模友指教! FPV 超难飞呀!如何练习请大侠多多赐教~

配置:纯碳鸡架,银燕2204,朗宇12a电调,CC3D,天七接收,乾丰6045桨,鹰眼铝合金5.8g 600ma 蘑菇头,2200mah 狮子电池,BB响,总重580g,定高稳飞,10分钟3.6v报警,11分钟关车坠降。
正常吗?

fpv 飞过三次,超级难飞,高度,距离和控制,非常难把握,如何提高?

FPV  视频
?x&sharefrom=android

网友A:
没有OSD,飞天上根本无法判断飞机的姿态和方向

网友:
我的也是,主要油门不好控制,掉高太严重,低空不好把握,老怕撞地面,就加油飞高,这都成航拍机了,呵呵

网友:
这个不合适飞太高。。。

网友B:
你这BB响真给力 上天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BB响真给力 上天就响

那个是两合一报警器,那个是失踪报警响,我用一个通道控制,怕飞丢了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OSD,飞天上根本无法判断飞机的姿态和方向

osd高速飞行时顾得上看吗?

网友C:
这视频效果可真不咋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OSD,飞天上根本无法判断飞机的姿态和方向

拉杆,看那向那个方向跑。。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视频效果可真不咋样

见笑了,这是处女飞~定高和距离的判断太难了,真不知如何学习!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