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P2V距离

楼主(2015-02-22):
前几天拿到的P2V,今天拉距试了下。250高的时候失控了。。但是图传还是有的。说明还是这个控5.8G的问题啊。

如果我换个8dbi的全向天线给控用,会不会好那么一点点?

网友:
玩具 还是近点玩吧!!

网友A:
这叫"灯下黑” 你往远处飞点就可以飞更高了 大概四百米还是没问题的

要更远
先 换遥控的高频头 大概300块
然后你就发现图传不够远
给图传加功放……换天线 再花 四五百块
然后发现飞的高了 飞的远了

然后电不够飞回来怎么办?

换飞机吧

网友B:
P2原控拉距测试一公里未失控,不过这也分什么场地我航拍一个小区楼盘,高度也百米左右就失控返航了,我接管后再推,再返航,所以这得看环境了。一般情况下飞个4-500米一点压力都没有。今天找了个地方把两电池放电,每次都是高度30米距离500米左右,一点问题没有。P2是2.4G遥控信号,比起5.8G的是远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叫"灯下黑” 你往远处飞点就可以飞更高了 大概四百米还是没问题的

要更远

楼主:
引用 网友B:
P2原控拉距测试一公里未失控,不过这也分什么场地我航拍一个小区楼盘,高度也百米左右就失控返航了,我接管 ...

还是2.4的控好啊

网友C:
换天线肯定会好点,不过你得看你自己需要飞多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天线肯定会好点,不过你得看你自己需要飞多远了

因为我不想上功放,也不想对外观改变太大。所以在小范围内能增加多少是多少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因为我不想上功放,也不想对外观改变太大。所以在小范围内能增加多少是多少

只要增控的话换个功放板就行而且不用换天线,外观也不改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要增控的话换个功放板就行而且不用换天线,外观也不改变

p2v的控是5.8的。也可以装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p2v的控是5.8的。也可以装么

可以,我也是P2V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我也是P2V

有地址推荐一个么。我没找到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地址推荐一个么。我没找到

这家店铺,你看看吧无线电爱好者之家 http://tb.cn/Jx7C1Iy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家店铺,你看看吧无线电爱好者之家 http://tb.cn/Jx7C1Iy

我看到了感觉很不错。有谁用过这个没有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家店铺,你看看吧无线电爱好者之家 http://tb.cn/Jx7C1Iy

还有啊,你的中继是怎么改的呢?

网友D:
看一下說明書!可以調整發射功率會好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一下說明書!可以調整發射功率會好些的!

是这样的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有啊,你的中继是怎么改的呢?

自己加的功放,那个会有影响外观了,不过还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加的功放,那个会有影响外观了,不过还行吧

这样啊~我先试试调整控的功率再试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样啊~我先试试调整控的功率再试试

新买的P2V默认就是FCC,不用调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买的P2V默认就是FCC,不用调节

我刚才调了下,能调啊。我的是老款的不是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买的P2V默认就是FCC,不用调节

刚才去试了下,改成FCC后貌似现在的距离还是不错的。不过的确图传距离受限制了。没失控,app却连不上飞机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才去试了下,改成FCC后貌似现在的距离还是不错的。不过的确图传距离受限制了。没失控,app却连不上飞机 ...

再接再厉 图传加功放走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接再厉 图传加功放走起

功放图传那个东西。。可以直接用网上的2.4G功放来代替么?你的是怎么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功放图传那个东西。。可以直接用网上的2.4G功放来代替么?你的是怎么用的?

普通2.4g功放 和双头ipx接线  免焊接从中继接出天线到功放上就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功放图传那个东西。。可以直接用网上的2.4G功放来代替么?你的是怎么用的?

我图传加的是这样的功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图传加的是这样的功放

中继里面不是有两个天线么?这样的话你接哪个天线的功放呢?

网友C:
中继引出一个天线转接到功放,中继中两个天线口那个都行都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继引出一个天线转接到功放,中继中两个天线口那个都行都是一样的

那我就随便引出一个连接到功放再到外面的天线。我打算把原装的两个天线一个换成8dbi定向平板,一个换成8dbi全向天线。你觉得功放连接到哪个天线好啊

网友C:
定向吧,我现在接的是平板天线,有时传输不好时,定向好调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定向吧,我现在接的是平板天线,有时传输不好时,定向好调节

那你现在加了功放距离能到多少?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你现在加了功放距离能到多少?

图传没测试极限,不过远距离九百多米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传没测试极限,不过远距离九百多米没问题。

你买的就是那个白色2.4的功放咯?不能放进中继盒子里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买的就是那个白色2.4的功放咯?不能放进中继盒子里吧

上面图那个,黑色的,不能装入,我绑在中继的背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面图那个,黑色的,不能装入,我绑在中继的背后了

好的谢谢你的帮助。我这几天来研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