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机用的大电机用陶瓷轴承可以吗?

楼主(2015-02-22):
如题。。有用过的朋友说一下感受吧。 谢谢!!

网友:
买得到吗?影响电机寿命的不仅是轴承,还有轴。

网友A:
个人感觉不如高质量的进口轴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个人感觉不如高质量的进口轴承

买到正品绝对没问题   本来陶瓷轴承就比金属轴承实用性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到正品绝对没问题   本来陶瓷轴承就比金属轴承实用性好

问题你能买到正品么?一个正品陶瓷轴承价格比电机本身高的你知道么,一般的陶瓷轴承易碎
实用性好是在涡喷发动机上 高温高速,既然叫实用性,那么只能说 金属封闭轴承在电机上实用性更好

楼主:
主要是怕 陶瓷轴承的 陶瓷球太脆 ,万一碎了的话,那就,,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怕 陶瓷轴承的 陶瓷球太脆 ,万一碎了的话,那就,,

建议还是金属的免除你的烦恼

楼主:
蛋疼,没人用过说说感受吗?? 以前见有人说用在450上面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还是金属的免除你的烦恼

是的。金属轴承的确稳妥一些。 不过拆装很麻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金属轴承的确稳妥一些。 不过拆装很麻烦

正常的应该500起落都不用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的应该500起落都不用拆吧。。。。

这个 要看 脸长得好不好看了。 开个玩笑,勿当真!!

网友C:
450那小破电机用陶瓷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C:
450那小破电机用陶瓷轴承。。。

非450电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