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S 55 max 发动机最高转速问题

楼主(2015-02-22):
请教一下,OS55 MAX 带11x5和12x6桨的最高转速有多少?怠速多少合适? 现在调了一下,因为是新手,怠速调到2800多转,最高速11700转,但说明书上说最高转是17000,
另外,调完了喷出来的还是有些雾状的东西,飞机升降上总会有些油一样的东西,飞一次要用酒精清洁一次,是不是富油了?我是新手,不懂,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
完全正常.OS55 高速17000 估计带10寸的桨 才有那么高的速度,你带12*6 有11000差不多了,至于你说的飞机上有油,很正常,甲醇机都这样,加上又是二冲发动机,喝一半,吐一半.

网友A:
调试步骤:
1、调高速:加风门到最大,调主油针到转速最高。
2、调怠速:
方法一:关风门到靠近怠速位置,调怠速螺丝到转速最高;随步关风门到怠速位置,调怠速螺丝到转速最高。
最佳方法:关风门到怠速位置,用手掐死进油管,如果转速先不变,再上升,表明富油了,关一格油针再试,直到掐死后转速立即上升后又立即转为要熄火为止;如果掐死后立即要熄火,表明贫油了,开一格油针再试。
3、调根随性:反复调1和2步,使高低速都正常,且油门从怠速快速推到高速时转速立即上升。如果转速过一会再上升,表明整体富油了,高低速油针各关1格再试;如果打隔要熄火,表明整体贫油了,各开1格再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试步骤:
1、调高速:加风门到最大,调主油针到转速最高。
2、调怠速:

谢谢楼上的朋友的指教,我下次试一下,

另外有桨的问题想请教一下,
1.)我降落不好容易打桨,我听一个朋友说桨安装的位置好可以减少打桨的机会,就是说转一个什么角度,实在不懂,请指教。
打算换一个大一些的前轮防止下降不好打桨,会不会起作用?
2.)按OS max 55 说明书上说的用12或13的桨,我现在用的是JXF和一个不知什么名的塑料桨,我现在塑料的桨自己都做过
平衡。12的比较拉力相当好,但因为降得不好打桨了,后来修桨后成11的桨了,发现拉力总是有些肉没有12的爽,我的问题是
用木桨会不会比现在塑料的好?主要指拉力上,多大的合适?

网友A:
1、对于熄火后降落,桨与地面水平时活塞开始压缩,熄火后桨处于水平,不易打桨。
现在都是怠速降落,桨的安装方向与着陆是否易打桨无关了。桨的安装方向主要考虑是否方便手拨启动。如果是用启动机启动,怠速降落,浆的角度就无所谓了。
2、对于前三点飞机,只把前轮换大不好,会导致起飞滑跑时机翼正迎角变大,前轮受压力不够可能导致起飞时跑偏,且易低空失速,你可以同时加大后轮。如果是后三点,只加大前轮可以,另外,脚太软易打桨,要加固。3、os55如果飞练习机或像真机,推荐用12*6,飞3d机用13*4。
4、有钱上APC桨,玩玩用仿APC的桨。熟手用木桨。拉力都差不多,老美的APC桨平衡做得更好,木桨由于轻因而跟随性更好。木桨着陆打桨必换,塑料桨重量大惯性大跟随性差。飞3D最好用木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对于熄火后降落,桨与地面水平时活塞开始压缩,熄火后桨处于水平,不易打桨。
现在都是怠速降落,桨的 ...

谢谢楼上的朋友的答复,明白了很多东西,且飞且问且学习吧,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对于熄火后降落,桨与地面水平时活塞开始压缩,熄火后桨处于水平,不易打桨。
现在都是怠速降落,桨的 ...

再次请教楼上,飞机飞几次后加油后放在原地休息,等20分钟后再起动发现难起动,起动时化油器中有燃料,拆下火嘴发现缸内也有燃料,这个事情发生几次了,
不知为什么,是不是加油和要放一段时间时我把到化油器的油管开关给关上?因为发动机变冷时会一些燃料会被吹入化油器和缸中?

我原来是玩气油船的,这个情况没有出现过。真不懂为什么

请指教,谢谢

网友:
起飞前加油。
加满油后油面高于化油器,时间一长,油溢出是必然的。
调好的油针别乱动。

网友:
学到好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调试步骤:
1、调高速:加风门到最大,调主油针到转速最高。
2、调怠速:

师傅我能加你qq吗,,马上装油机了,,想让你指导指导,,方便的话留个qq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