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然是刷机有风险,求大神诊断

楼主(2015-02-22):
放假没事想着把神控刷刷,没想到真刷神了,机都开不了

感谢各位大神的帮忙,问题已经解决确实是因为usbasp没驱动,问卖家要了驱动就搞定了,还有问题想问下现在er92x的最新版本跟最稳定版本哪个

网友A:
没有单片机知识,随便刷机风险很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单片机知识,随便刷机风险很大的

按网上教程一步步来的,不知道是usbap有问题还是电脑的问题

网友:
油门和拨动开关都在恰当位置吗?如果是还这样请重新刷

网友:
其实刷这个固件还是比较简单的

网友:
我建议你用usbasp工具,要注意熔丝设定

网友B:
看样子是压根没刷进去,依然是原厂固件,把所有开关掰到顶端,油门最低,你的控就神奇般的又恢复了

如果依然是这样子显示,开关全部归位还是进不去系统,拔掉usbasp和控的连接

如果还是这样,把你焊上去的线拆了就好了

mosi和miso 分别接了两个开关,thr和ele,如果在这两个焊盘上加载其它外设,就会导致系统认为开关没有归位,而报错不启动

以上问题解决后,重新仔细焊接刷机线,仔细对照usbasp的插针定义接好线,然后再刷

注意:usbasp不能用免驱动的,必须是 公板的 版本,必须安装驱动程序才能用的那种才行

网友:
仔细看了电脑上的报错信息,明确的表示,两种可能性,1、usbasp的驱动没装。  2、usbasp是免驱的那种,只能用特定的软件刷,不能用公版程序刷

网友:
直接换控

网友:
可以刷回来不。

网友:
找个开关动一下……

网友:
刷机没有点水平,成砖的概率很高啊

网友:
开关没有拨到默认位置

网友:
放心大胆的刷吧,我一开始学的就是AVR单片机,这单片机烧写没啥难度,烧写就四根线:GND、RST、MISO、MOSI,接对100%没问题,接错会根本刷不了,也不担心变砖啥的,打不了重烧一遍就OK,唯一需要谨慎的就是熔丝位,一般都会才用外部晶体问题都不打,千万别把JTAG开开就OK,不然你还要再买个JTAG下载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样子是压根没刷进去,依然是原厂固件,把所有开关掰到顶端,油门最低,你的控就神奇般的又恢复了

如果 ...

谁说USBASP不能用免驱的,免驱的非常好用的,最关键是方便,插上就能用,稳定性也很可靠,以前买过智峰90元左右的,也买过现在满淘宝到处都有15元一只的,各种好用!~

网友D:
把开关位都打到 0 位  就可以了,原版的有这个现象,不知道你刷的改版是否这个现象依然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开关位都打到 0 位  就可以了,原版的有这个现象,不知道你刷的改版是否这个现象依然存在

试过了,没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谁说USBASP不能用免驱的,免驱的非常好用的,最关键是方便,插上就能用,稳定性也很可靠,以前买过智峰90 ...

大神我不是那个意思,刷富斯,er9x或opentx确实不能用免驱的,上位机不支持,如果非要用免驱刷,那就用progisp172一类的刷,也只能刷固件进去,没法用上位机软件来编辑和保存模型设置

网友:
都是牛人 跟帖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神我不是那个意思,刷富斯,er9x或opentx确实不能用免驱的,上位机不支持,如果非要用免驱刷,那就用pr ...

我是用usbtinyISP 刷机 读eeprom都没有问题的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神我不是那个意思,刷富斯,er9x或opentx确实不能用免驱的,上位机不支持,如果非要用免驱刷,那就用pr ...

我知道,你意思说教程中指定的那个专用软件不支持对吧,我就说嘛,BIN文件都有了还怕啥,不过progisp172是可以读写eeprom的,而且支持保存及修改!~

网友:
学习了~我不会刷机,除非碰到问题了才去试试看能不救回.

网友:
这个帖子不错,留存

网友:
刷机过程千万不能断电,不然很容易变转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