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nspire1与苹果设备的图传卡屏 一些解决经验~

楼主(2015-02-22):
  • 开启硬件解码, 我用ipad mini2 (A5处理器)测试过, 开启后画面顺畅许多~ 而且也不会出现马赛克/卡屏之类的情况~~
  • 使用手动频道, 1~32个频道自己选择. 当然这得看所在国家/地区~  尽量选择干扰较少的频道 (可从图表上比较各个频道的干扰值)
  • 降低图传质量, 默认设置为6Mbps~ 如果不介意图传质量可将其降低以提高图传速率

网友A:
据说有大神飞4 5km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据说有大神飞4 5km远

理论上是可以的~  就看你敢不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理论上是可以的~  就看你敢不敢了~

顺便问下楼主,澳洲飞小悟没啥限制吧?  我可能下个月去出差,想带上小悟飞飞!

网友:
4公里 5分钟

网友:
降低那不就失去高清圖傳的意義了

网友B:
其实 为啥国产货软件还是英文的咧。

网友:
mini2代是A7,一代是A5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 为啥国产货软件还是英文的咧。

有中文的,软件语言跟随系统语言

网友:
设置看上去不错。等出二代了买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