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输出不一致,最高点只有1500

楼主(2015-02-22):
如图,APM水平放置,遥控油门最大,不动其他杆
固件是3.1.5,做过罗盘、遥控器、加速度计、油门行程校准

网友:
切换到手动看看?

网友A:
别傻,你把它放放平。正常现象。

网友:
出状况了?

网友:
我的解决方案:重新做初始化,再烧固件。

网友B:
这个是正常现象,当然要确定没问题的方法就是手持飞机推小油门去试试,比较危险,也可以直接飞起来就知道了,99%是没问题的.
产生这个现象的原因是飞机不平,然后电机加速想要让飞机水平,但是因为没有螺旋桨,飞机一直不平,然后就继续增大,如此反复循环

网友:
校准没有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傻,你把它放放平。正常现象。

hud显示水平,飞机也是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正常现象,当然要确定没问题的方法就是手持飞机推小油门去试试,比较危险,也可以直接飞起来就知道 ...

hud显示水平,飞机也是水平,而且飞不起来,抬头

网友:
更新新固件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遥控器油门输出最大,但是飞控输出始终偏低,达不到起飞动力。但是如果进入电机罗盘校准里,油门最大,飞控输出也会最大。不清楚具体原因,但是肯定不是校准什么的问题。解决方法是,刷小车固件(取掉螺旋桨,刷完有3个电机会转),然后重刷四轴固件。

网友C:
我也是这个情况 正常 起飞了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这个情况 正常 起飞了就好了

apm的输出达不到起飞动力= =

网友B:
引用 网友D:
hud显示水平,飞机也是水平,而且飞不起来,抬头

油门行程校准了没?重心是不是在中间?飞机抬头的时候,hud显示抬头还是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门行程校准了没?重心是不是在中间?飞机抬头的时候,hud显示抬头还是水平?

校准了,在中间,显示抬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