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船的洞开大了,应该用什么堵上?

楼主(2015-02-22):
如题,一个玻璃船壳被我开大了孔,该怎么办呢?

网友A:
是“玻璃钢”的吧?不是“玻璃”的吧?如果是“玻璃钢”的,用几层玻璃丝布和环氧树脂补上。

网友:
玻璃钢纤维加树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玻璃钢”的吧?不是“玻璃”的吧?如果是“玻璃钢”的,用几层玻璃丝布和环氧树脂补上。

是玻璃钢  少打了,谢谢,大冬天的貌似没人搞船哟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玻璃钢  少打了,谢谢,大冬天的貌似没人搞船哟

哈哈!是呀,这么冷的天儿,如果出点事要下水,可就冬泳了!多数没这体格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是呀,这么冷的天儿,如果出点事要下水,可就冬泳了!多数没这体格呀。

我为捞船 下过一次水,深秋的时候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为捞船 下过一次水,深秋的时候

佩服!楼主定有冬泳的潜质!

网友:
上环氧树脂,干了,重新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