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推荐个DAYA550动力配置

楼主(2015-02-22):
要求抗风稍微好点要求抗风稍微好点 云台 挂狗 图传 数传都有。 续航时间在12-15分钟就可以 电池4S 5200   现在两种选择 大家帮我推荐一下  3508 700KV  1238浆      还有 3510 700KV 1355浆  这两种配置 那种抗风比较好 或者再推荐个配置  主要就是稳一点 灵活一点 可以牺牲续航 最起码也得10分钟以上吧 谢谢了 大神们!电调是乐天40A

网友:
1238换1245能不能好一点?

网友A:
我用3508 580KV 1255槳.準備上1355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3508 580KV 1255槳.準備上1355試試

你的这个配置 能飞多久?有云台 狗 图传吗? 3508好  还是3510好呢 差不了几个钱  我准备上LD的电机

网友:
剛組好試飛是空機18分左有.云台 狗 图传現在加上去準備換1355試試看時間

网友:
550最大12寸浆,可以考虑3508 580kv,4s5200电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1045538&extra=
我这里的整套出给你吧,daya550的

网友B:
已经测试了 蓝蜻蜓3508 580KV电机+T1255螺旋桨 花牌 格式 双天 九鸿 5200电池,25℃下25分钟没问题(新电池);10℃15分钟左右(40个起落之后电池测试)。九鸿6s5200电池,夜晚10℃下测试34分钟,预计夏天可以达到40分钟(新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已经测试了 蓝蜻蜓3508 580KV电机+T1255螺旋桨 花牌 格式 双天 九鸿 5200电池,25℃下25分钟没问题(新电池 ...

非常感谢。蓝蜻蜓行吗电机?我想买ld3508行不行?或者疯狂3508 不都说疯狂的挺好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蓝蜻蜓行吗电机?我想买ld3508行不行?或者疯狂3508 不都说疯狂的挺好吗

疯狂听说不咋的,我个人认为ld 不如蓝蜻蜓好 。ld用过,第一眼印象不错,绕线不行。蜻蜓做工稍微粗糙,比不上郎宇,不过效率上不比郎宇差。我以前s500用蜻蜓2808上1147,花牌2200飞到了15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B:
疯狂听说不咋的,我个人认为ld 不如蓝蜻蜓好 。ld用过,第一眼印象不错,绕线不行。蜻蜓做工稍微粗糙,比 ...

按照你这么说。那就直接郎宇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按照你这么说。那就直接郎宇呗?

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啊

那550机架 4s 5200  ly什么电机呢?推荐个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550机架 4s 5200  ly什么电机呢?推荐个

3508 580kv +t1255螺旋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3508 580kv +t1255螺旋桨

3510和3508如何选择?

网友:
引用 楼主:
3510和3508如何选择?

35是内径吧,10 08 是高吧?

网友C:
用1355的桨应该续航时间更长点。我现在用的也是4S 5200电池,也是乐天40A电调,电机也是700KV的,1238的浆,抗风还行,续航严重不足,12分钟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1355的桨应该续航时间更长点。我现在用的也是4S 5200电池,也是乐天40A电调,电机也是700KV的,1238的浆 ...

看来不能用700kv  3508 580lv  1255桨才是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