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四轴轴距的问题,一直没找到令人满意的答案

楼主(2015-02-22):
四轴的轴距到底决定了什么?
我觉得可以确定的因素:
1. 机身重量
2. 可以使用的螺旋桨的尺寸上限
3. 灵活性,同样的角度,轴距越短转动的越快。
4. 便携性

另外还没有搞清楚的是:
1. 轴距大会增加稳定性吗? 有人说由于杠杆原理,轴距大反而不稳定。 也有人说轴距大才稳定。到底答案是什么 原理又是什么?

网友A:
轴距和稳定性不成正比啊。。。不可能用450挂单反吧,也不可能用大八轴带个小狗。轴距大了动力也大了,能带更重的设备。

楼主:
如果动力系统已经确定的话, 轴距越小越好吗?

假如说我买了700轴距的机架, 动力系统最后选了15寸的桨和电机, 轴距有必要改小到580吗?  改了后有什么变化吗?

网友B:
据我手头设备来说,在合理的范围内轴距改变其实不会有太多感觉,不过轴距大一些确实感觉稳一些,也有可能是因为转动相同角度电机端上下运动更多,也就是可以做出更细腻的一些微调的原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据我手头设备来说,在合理的范围内轴距改变其实不会有太多感觉,不过轴距大一些确实感觉稳一些,也有可能是 ...

也许是如此。 我看DJI的产品基本都是使用尽可能短的轴距,这样方便携带,因为增加轴距没有明显效果。

网友:
轴距越大可以上更大的桨,合理的配置后可以获得更高的效率;但桨越大自重及惯性也会越大,对动力而言需要的扭力更大,KV值必然需要降低,同时桨面积增大,会带来平衡及震动等问题,其抗风性能也会降低;所以,个人认为轴距过大稳定性能必然会降低,四轴尤为明显(超过1000mm的四轴不好飞)~

网友:
樓主你好,槳就像一個陀螺,越大的槳,轉動慣量越大,越穩定,幾架的力臂和槳的轉動慣量比起來微不足道,同時,幾架就像天平,整個飛機的重心越高越不穩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轴距和稳定性不成正比啊。。。不可能用450挂单反吧,也不可能用大八轴带个小狗。轴距大了动力也大了,能带 ...

我是不会告诉你我的s800Evo和大8轴都是挂狗3+和4,知道为啥?因为买不起单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据我手头设备来说,在合理的范围内轴距改变其实不会有太多感觉,不过轴距大一些确实感觉稳一些,也有可能是 ...

正是这样

楼主:
感谢楼上几位大神的回复,现在基本了解清楚了